给电动螺丝刀改换电池

楼主(2019-05-02):
家里有一个很旧的电动螺丝刀。电池是用可多次充电的镍镉电池。已经放在那里很久没用了。最近又想把它利用起来,但发现电池已经不能用了。于是把电池拆开,里面是两节三号的镍镉电池。想再去买两节镍镉电池回来修复。可现在市场上这种电池很少且不便宜。于是决定改用18650锂电池。为可连续使用,采用了电池夹的方式。电压虽然高了一点,但我想里面的直流电机应该可适应。

网友A:
如果是一节18650动力锂电,很好哦,为了电池可靠性考虑,建议增加放电管理,低于某一限值,就停止放电,避免把电池搞坏,偶尔使用的,注意充电,也倒是无所谓啦。
高这点电压,速度高些了,电机寿命会有影响,整体应该妨碍不大!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一节18650动力锂电,很好哦,为了电池可靠性考虑,建议增加放电管理,低于某一限值,就停止放电,避 ...

谢谢提点。现在试着找一个电流大点的锂电池保护板试试。

楼主:
是的!用作螺丝刀还可以。如果改作电钻还是有点慢。

网友B:
这个空间,想找一个大电流的保护板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间,想找一个大电流的保护板可不容易

希望你给我带来好运!

网友C:
动辄力电芯,拼命折腾,到感觉差不多没力时就取出充电好了,楼主这电芯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辄力电芯,拼命折腾,到感觉差不多没力时就取出充电好了,楼主这电芯是哪个型号?

就是市面上常见的18650啊!

网友:
要用动力电芯

楼主:
这电池是原来手上有的,不想买就先将就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