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相机G10充电器找不着了,咋整

楼主(2019-05-02):
如题,电池标7.4,低电压报警了,没办法
用手台充电器将就一下试试,也许能解决更多问题

网友:
可以用可调  可调应急充电可以,长时间不安全

网友:
手台的7.4V锂电池充电器应该与相机7.4V的锂电池充电器要求一样,仅仅是充电电流不一定相同,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只要对应好接口,原对讲机充电座是锂电冲8.4V ,完全没有问题: 电池是有保护板的

楼主:
多谢指点
老机器了,偶尔想起来试试,不值得再花钱搭邮费的
手头有富裕的手台充电器,标称8.4.焊上两根线试试
晚上充电器指示灯又红变绿,相机正常开机工作

楼主:
谢过各位,原理不谬,试试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