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功放管需要配对吗??

楼主(2019-05-02):
我有一台并联单端电子管功放用4只6P3P想换6P3P,卖家说配对很重要,想问问如果不配对,与配对有多大区别,必须要配对吗????

网友:
如果确实没有办法配对,自己用电阻来调整也勉勉强强可以用.......

网友A:
并联的那二个必须配对。如果不配对,跨导屏流不一样,一样的栅负压下,屏流就大小不一样,造成屏流大的那个管子早衰。

网友:
做推挽的管子需要配对!

网友:
在甲类工作状态下,可以忽略不計.

网友:
推挽配对很重要跨导不一样会造成失真单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那二个必须配对。如果不配对,跨导屏流不一样,一样的栅负压下,屏流就大小不一样,造成屏流大的那个 ...

早衰是一个过程,到一定程度就平衡了,多余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配不配对要根据电路形式来决定,坚持甲类电子管配对,和坚持电阻并联必须要两个同等阻值的电阻才能并联是一样的,

网友:
并联单端没必要吧

网友:
装机推挽尽量配对,如有现成单个管子可在电路中调整管子参数达到一致状态。

网友:
这样调整应该可以
http://www.hifidiy.net/index.php?s=/Home/Marticle/detail/id/9134.html

网友:
只要是正常的管,离散性不大,插上直接用,管子自身的内阻会代偿掉不平衡电流。

网友:
并联输出对电子管参数的平衡有一定的要求。功率放大管并联运行的参数对跨导的平衡要求不是十分严格,因跨导不同而引起的两管动态不平衡,会通过并联电路的特性而达到相互补偿,不致于明显地增大失真。主要还是要求其内阻Ri需大致相同,内阻相差过大使两个管子在已确认的工作点时,屏极电流差异较大,屏流较大的那个管子会因功耗过大而温升过高,提前衰老。管子的衰老是指各个参数值均会发生恶化(衰退),并不是说管子的衰老会与另一个管子达成新的平衡。
     如果配对实在困难,两管可以分别采用独立的阴极自给栅负压电阻Rk,调试中调整阴极电阻来达到静态屏极电流完全相等,这样就能避免屏流大的那个管子的早衰现象。

网友:
理论上各参数平衡为佳,不是要求精密与特殊电路,对一般电子元器件的误差都允许±10%的误差包括家庭供电,实际上很难做到平衡,有些差异靠感官是觉察不到的,至于电子管的寿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主要是阴极的发射能力。对电子管的寿命要求与工作部门,环境等等也有关。并联的电子管一般不用强调配对,最好是同一厂家的电子管。

网友:
买来就用配啥啊?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