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ME 找显示驱动

楼主(2019-05-02):
实体电脑。老光盘安装的windows ME:

显示模式只有16色,大小只有640×480,无法调大。
缺少显卡驱动?缺少显示器驱动?

早期是飞利浦CRT显示器,记得是安装飞利浦随机光盘后,显示格式才能正常(32位色,1024×768)。
声音也没有。是搜索安装声卡光盘后,才有的声音。

现在是液晶显示器(AOC 201V),有办法安装显示驱动吗?或者有通用液晶驱动(Me版)吗?

补充内容 (2019-5-3 21:53):
显卡                Nvidia GeForce4 MX 4000 ( 64 MB / Nvidia )
声卡                宏碁 (ALi/ULi) M5455 PCI AC-Link Controller Audio Device
主板                华硕 P4U800-X ( 宏碁 (ALi/ULi) AGP )

网友A:
没有显卡驱动,不是缺少显示器驱动,楼主又不说是什么显卡,没法帮你啊,

网友:
按显卡主芯片型号找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安装一个驱动精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一个驱动精灵试试

驱动精灵好像不兼容这种系统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还要使用这种系统?是不是因为要用这种系统做数控用?早期的CNCN是使用这种系统和附带的软件才能驱动的

网友:
少显卡驱动,网上找下,我去年装Window2000驱动也找到了。

网友C:
这个系统太老了!这电脑配置怎样,看能否升级98或XP,查看一下显卡的型号,搜相应的驱动!

网友:
我以前用过me,也有一些声卡显卡驱动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系统太老了!这电脑配置怎样,看能否升级98或XP,查看一下显卡的型号,搜相应的驱动!

Me是98和XP的中间过渡产品 ,没有98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显卡驱动,不是缺少显示器驱动,楼主又不说是什么显卡,没法帮你啊,

显卡是主板上集成的:

另,声卡如下,也需要驱动:

网友:
除了驱动精灵,还有一个驱动人生,这两个软件想办法安装一个,找个较低版本的试试,只有用这种方法安装更新驱动了!

网友:
98 me 驱动一般都是通用的,找不到可以找 98 或 win9x 标示的驱动,一样用。另外一个牌子如果没有倒闭,官网基本还是能找到的

主板驱动:
https://www.asus.com/supportonly/P4U800-X/HelpDesk_Download/

显卡驱动:
https://www.geforce.cn/drivers/results/288

网友:
系统有点老,驱动不好搞

网友:
这台机子古董收藏级的啊。。。。。好好保养留着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