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g2p加fu19单端即将完工

楼主(2019-05-03):
继fu19并管推挽之后又做了这个fu19单端,在此特别感谢本坛LC老师的电路以及大力协助及不遗余力的悉心指导,终于工程接近尾声,已经粗调,顺利出声,只有几点电压与原设计图不符,不过现在听来声音已经很不错了!晚一点还要进一步完善,还有三个罩子没有完工。今天无聊拿出来显摆一下,欢迎大家拍砖!这部机子还特意搭载了一块蓝牙,目前是全网最牛的5,0版,就是切歌时有咔咔声比较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绝不会制作封闭型的  。我看网状的比较好。圆柱体径向排孔。40Cr

上一个6V6单端的管子罩,英雄相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作品要点赞,几年前就购进了Fu-19和FU-30,一直在做单端和推挽间犹豫不决,

我也感兴趣,只是不太懂,正在恶补知识。
先做个单端的fu32吧,老鸟就带带萌新吧

网友C:
有偏差是很正常的,不可能保证所有元件都符合设计值,这个偏差靠后期慢慢调整了,外形很奇特,FU19的帽子好高啊

楼主:
电源牛罩和fu19管帽值得炫耀一下,电源牛罩是用30mm的铝块一刀一刀铣出来的。fu19管帽是直径8mm的不锈钢制作的,应为这个管子工作温度比较高,之前是用的进口重载插头镀银,代替的外面套一个黄腊管,没用多久就烧的黑乎乎的,并且插件失去弹性接触不良。。。。。。所以不惜代价用不锈钢制作,目前看来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偏差是很正常的,不可能保证所有元件都符合设计值,这个偏差靠后期慢慢调整了,外形很奇特,FU19的帽子好 ...

嗯嗯 是的,慢慢来!管帽能有这么高也是没办法才这样的,晚一点会有一个罩子保护起来,一来美观,二来安全。

网友C:
淘宝上好像有专用的陶瓷高压帽,很便宜

戴这么高的帽,安全要注意啊,数百伏的阳极高压就这么裸着

楼主:
图来了!是LC老师的做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源牛罩和fu19管帽值得炫耀一下,电源牛罩是用30mm的铝块一刀一刀铣出来的。fu19管帽是直径8mm的不锈钢制 ...

FU-19屏帽金属部分裸露太多不安全,可以用铜棒在中心开孔,先用小于屏极针直径0.1mm的钻头开孔,然后用等于屏极针直径扩孔至1/2深度,然后将铜棒挤进屏极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19屏帽金属部分裸露太多不安全,可以用铜棒在中心开孔,先用小于屏极针直径0.1mm的钻头开孔,然后用等 ...

之所这样设计是考虑散热及氧化问题,后续会有罩子保护管子,会高出现在的瓷帽15mm左右。所以不用担心安全和美观的问题。

网友E:
这机器,有造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所这样设计是考虑散热及氧化问题,后续会有罩子保护管子,会高出现在的瓷帽15mm左右。所以不用担心安 ...

我这个方法已经用了5年以上,没有出现任何异常问题。

网友A:
海版已经肯定了造型。充分利用了机加条件,你那个FU19帽柱是用镍钢车制,铣槽成型的,作用可用于散热,缺乏弹性。再说其轴孔配合有紧(过盈)配合,过渡配合,动配合。过紧安装不便有可能损害管,松动会打火出现氧化层出现附加电阻。另外还有热胀冷缩的因素。牛罩顶部只纵向开槽,横向再开就能增大表面积,更有利于散热。牛罩的材料铸铝,其密度挺好,冷加工不如钢与灰口与球墨铸铁,发黏,用铝做牛罩没有磁屏蔽作用。电子管罩基座车铣(钻)也可能用了靠模(仿形铣),工艺不错。如果想弄成封闭式罩子就不如空气自然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有造型啊

欢迎海版莅临指导!这个造型自己感觉比较来电,主要是电源和输出牛距离能够最远布局,其它布局太空了显得跟不上的感觉,还会有三个管罩安装才算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方法已经用了5年以上,没有出现任何异常问题。

这个设计还因为管子是下沉了约8mm左右,这样是为了利于自然通风散热,但是管子在整个布局中显得太低了,所以这样可以弥补一些高度,利于美观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版已经肯定了造型。充分利用了机加条件,你那个FU19帽柱是用镍钢车制,铣槽成型的,作用可用于散热, ...

很专业的回复。重点是装在管子上的松紧程度,这也是我一开始比较担心的,谁知道做好后其松紧程度出奇的理想。至于管罩你觉得会做成封闭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半拉子工程还在床底呢

。。。。。。我们比较不务正业,只知道玩,对于玩比较上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比较不务正业,只知道玩,对于玩比较上心。

老师,冒昧问下,这套下来成本有多少?
比如说:电源变压器、输出牛、胆管等主件

网友B:
楼主这个作品要点赞,几年前就购进了Fu-19和FU-30,一直在做单端和推挽间犹豫不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专业的回复。重点是装在管子上的松紧程度,这也是我一开始比较担心的,谁知道做好后其松紧程度出奇的理 ...

你绝不会制作封闭型的 。我看网状的比较好。圆柱体径向排孔。40Cr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师,冒昧问下,这套下来成本有多少?
比如说:电源变压器、输出牛、胆管等主件

花钱的部件;三个管子花钱买的;表头;输出牛罩;和蓝牙版这些也就两百左右。三头牛是拆机床控制变压器改装的,都是0.5 的片子,声音效果超过期望值很多。机箱木头是垃圾堆捡来的,机箱铝板也是废品利用,管罩座子也是废品加工的。所以很难说清花了多少钱。个人情况不同,我是在工厂上班,有很多废品供我挑选合适的材料,车床,铣床,氩弧焊,各种开孔刀具,螺丝,甚至废品电路板电阻,电容等等。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自己加工的。如果是买的套件的话那就有价钱。

网友H:
菜兄进度比我快多了,做得不错呀!我的6J9(三极接法)+FU19单管单端,东西基本准备齐了,准备这两天焊起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H:
菜兄进度比我快多了,做得不错呀!我的6J9(三极接法)+FU19单管单端,东西基本准备齐了,准备这两天焊起来 ...

嗯嗯 不急啊,慢工出细活啊!弄好一点啊。 三个管罩刚弄好,fu19的那个似乎有点高了。面板上还少了一个花式英文LOGO!

楼主:
感谢于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好像有专用的陶瓷高压帽,很便宜

戴这么高的帽,安全要注意啊,数百伏的阳极高压就这么 ...

这下安全了很多了吧?在24楼请指正。

网友G:
越看越养眼,这个输出牛功率有5w吧?电源有85w?

网友C:
罩起来了,这样防触电和防烫防碰都解决的

但是这个造型,咋那么像垃圾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罩起来了,这样防触电和防烫防碰都解决的

但是这个造型,咋那么像垃圾篓

你还真说对了,材料是更换下来的油气分离器的保护网,灵感就来自垃圾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越看越养眼,这个输出牛功率有5w吧?电源有85w?

电源牛是两个100VA的变压器合并的,也就是说约有160w的负载能力。输出牛是两个120VA的机床控制变压器改装的。至于与造型和做工要归功于有没有用心去完成一件作品。做一台机子,不单是听音乐,更是一件摆件,一个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作品要点赞,几年前就购进了Fu-19和FU-30,一直在做单端和推挽间犹豫不决,

fu19真不错,我上一台是6v6单端,这个甩6v6几条街!这也就是个玩具,还用犹豫不决?下手干就完了。

网友:
FU19单端以前搭地摊试过,和6P3P比较功率和音色没有优势对电源要求比6P3P还要高,手头又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单端就放弃了;我一般是先搭地摊试听(搭一个声道零时用几组变压器凑合一个电源)听后就拆了;然后是按手头收集准备有了比较齐全的材料就装,材料不齐就放弃也没有什么计划。最近装了个6P9P推挽还是半拉子工程(烂尾)。

网友I:
并管单端,非6P3P所能比,屏耗40W,是某XXB的级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fu19真不错,我上一台是6v6单端,这个甩6v6几条街!这也就是个玩具,还用犹豫不决?下手干就完了。

请教下,对于6j1+fu32单端,功耗应该是大约3.5w的样子吧,输出牛5w够不?电源85w够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并管单端,非6P3P所能比,屏耗40W,是某XXB的级别。

是的并管有优势也考虑过,并管后对电源要求和推挽一样高,所以就在做单端还是推挽间犹豫,另外手头只有一只飞虹50扩音机的电牛和一只输出,材料还缺得多,因此就暂放一边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对于6j1+fu32单端,功耗应该是大约3.5w的样子吧,输出牛5w够不?电源85w够不?

大概估算一下:两只6J1加一只FU19的单管单端,整机静态工耗60W左右,再加上变压器工耗5W,传输效率损失8W左右,加起来就73W了,在加上胆机工作时的动态功率,12W左右,加起来就73+12=85W,电源基本没有余量,如果用的话,电源变压器会变得滚烫。5W的输出牛到是可以用,FU19单边电流调小一点,调到30mA左右,输出功率也就4.5~5W左右,5W的输出牛可以使用。最好是改用10W以上的输出牛最好。如果是FU32的话对电源牛和输出牛功率要求要低一点,但是也没多少余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大概估算一下:两只6J1加一只FU19的单管单端,整机静态工耗60W左右,再加上变压器工耗5W,传输效率损失 ...

谢谢,您的解答很全面!

网友J:
虽说楼主自称小白菜,但机器做的一点儿不含糊,很好!如果用FU19做成推挽输出,似乎更能发挥该管原设计的技术特点,功率也更大,特别是与硬朗的机箱搭配会更加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解答很全面!

LC老师说的很对,余量基本没有了,做一台机机不容易,要考虑的长远一点,比如说储备功率足够大时就能实现一机多用,当你fu32听厌倦时你还可直接更换fu19或是fu29,这样的话不是更爽吗?我今天测了整机功耗只有57.86w,但是我的电源牛负载能力是160W,输出牛是96x48的铁芯。所以fu32,fu19,fu29我可以随意更换来玩,如果用你的标准衡量那我就是3台机机,只是不能同时开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LC老师说的很对,余量基本没有了,做一台机机不容易,要考虑的长远一点,比如说储备功率足够大时就能实现 ...

谢谢,我再学习学习,有事再给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说楼主自称小白菜,但机器做的一点儿不含糊,很好!如果用FU19做成推挽输出,似乎更能发挥该管原设计的技 ...

感谢嘉奖!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的这台机,做好之后就打消了还想做一台fu19推挽机的打算,这个输出功率完全够用了,尽管手里还有两个6sq7和两个fu19还有两个推挽输出牛《5.5K的》,用这台机推的是落地三分频音箱,人声或是DJ都能游刃有余。

网友K:
楼主机箱做的好漂亮,佩服机械加工能力。手艺了得。我准备了好长时间两只FU50一直没下手,主要差机箱。要在十几年前早就动手了,现在做机箱有些力不从心。

网友L:
为什么不是做并管的19?单边个19的声音真不如6p3p!!!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机箱做的好漂亮,佩服机械加工能力。手艺了得。我准备了好长时间两只FU50一直没下手,主要差机箱。要在 ...

  如果个人的条件不允许可以买一个现成的机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不是做并管的19?单边个19的声音真不如6p3p!!!

真没听过6p3p,如果按照我这台机的音效衡量你的话,那倒要找个机会好好领教一下6p3p的效果了!个人觉得这个输出功率足够了,再大就没必要了!之前有过一台fu19并管推挽,装好没多久就被我拆了,太耗电了,500瓦的电源开机超过一个半小时就能超过60度的温度,感觉装两个500瓦的电源才比较合适。所以拆了装的这台机!就是这台,够大不?

网友L:
因为我有FU19并连单端,FU29并连单端,6p3p单端,EL34单端,6p14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因为我有FU19并连单端,FU29并连单端,6p3p单端,EL34单端,6p14单端!

羡慕!这么多机机轮换着听。那你觉得这五台机机那台声音最好?fu19,fu29各一台太奢侈了,不是说19和29可以直接互换吗?

网友:
6p3p胆味最浓,听一天都不累!34声干,19和14有太监声!29石机味发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一个6V6单端的管子罩,英雄相见略同。

这个机机罩子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