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9-05-03):
矿石收音机因没有信号放大,请教一下,矿石收音机的天线要多长的长度才有效果,在中波和短波的天线要多长为好,还有就是怎样解决接收效果.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化点时间,潜下心来,把矿机技术区的有关文章研读一遍,您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
现在信号差,天线越高越长越好,地线更重要,要打入地下两米以上才好,

网友:
楼主提出的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值得大家去探讨和研究......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好,信号越强,对天地线的要求越低,反之,要求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