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BCL3000通电不开机,屏幕灯闪一下

楼主(2019-05-04):
      收来一台德生BCL3000收音机,通电不开机,每次通电时屏幕灯瞬间闪一下。查见电源部分2D13稳压二极管被人剪开一个脚,该管脚连接的电路板一条铜箔已烧毁,上家用导线连通。

网友:
不会修就寄回厂里,德生的服务还是让人放心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现已发德生公司检修。

网友A(2019-06-19):
有谁知道德生的售后联系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谁知道德生的售后联系方式

如果李彦宏都不知道那就没人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李彦宏都不知道那就没人知道了

好的,感谢,就是不知道维修费用贵不贵,因为这个收音机二手的也就200-26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感谢,就是不知道维修费用贵不贵,因为这个收音机二手的也就200-260左右

我原来修过的是免费,现在不知道,肯定比当地便宜,主要是质量有保障。电话问没有用,客服不太懂。收到机器后,技术员也必须视机器故障情况才能给修理方案和修理价格。先联系,再寄出,地址电话有没有变化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感谢,就是不知道维修费用贵不贵,因为这个收音机二手的也就200-260左右

一般不收费,但是被别人修过的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感谢,就是不知道维修费用贵不贵,因为这个收音机二手的也就200-260左右

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感谢,就是不知道维修费用贵不贵,因为这个收音机二手的也就200-260左右

很便宜,我那台换了几样东西,收配件和修理费共30元,另付机器发回运费10元,共40元。修这台大机应该不算贵的。修复后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