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6N6P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9-05-04):
对应能代换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就是苏联的6Н6П,等于国产的北京6N6

网友:
做推挽管的驱动是最好的,我有一对6N6T的电子管,是比较好的,最好的是6N6Q.

网友A:
北京产的6N6。这个表标示有误。

网友:
6N6的一个三极管,相当于6N11两个三极管并联。可以做音响前级的输出管,和功放级的末级推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京产的6N6。这个表标示有误。

  苏联标,现在俄罗斯新出的6N1叫 6N1P

网友:
直代的有国外12BH7最好。

网友:
6N6这个管子除了作推动管以外做功率管用也不错,我就用它做功率管搭过地摊推挽,个人认为输出功率比6P14,6P1等管子的单端机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