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斩波的问题

楼主(2019-05-04):
最近制作了一个线性电源,但变压器输入没有抽头切换导致压差过大时发热严重,为了方便我想尝试通过可控硅或MOS控制变压器通断进行预稳压,将压差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现在我使用的方案是通过控制MOS导通时间给电容充电,具体电路如图所示,现在达到的效果是能够控制压差了,且用示波器观察时各个节点没有发生奇奇怪怪的振荡,但变压器会随着mos导通关闭发出滋滋的声音,且发热增加。我查询的资料有说电流谐波什么的影响,由于我对电压器不太熟悉所以也不知道对错,所以想请教论坛的大师们变压器发出声音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另外由于变压器的漏感,在mos关断时有一个电压尖峰,我在网上看的开关电源的尖峰吸收电路都是在电感的两端加吸收电路,但现在这个电感是在变压器中,大师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注:实际波形和这个仿真中差不多,所以就上传的仿真了。

整流跟随.ms14

网友A:
相等于功率因数低了,变压器效率降低,损耗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次谐波的频率是50Hz的整倍数,开关(尤其是高速开关)的作用下谐波频率更高,变压器硅钢片的损耗增大,其 ...

变压器额定功率是100W,现在24V绕组输出1a电流,功率已经很小了呀。然后另一个问题是正常的整流桥加电容滤波时电路中的电流也是一个100Hz的脉冲,现在我的电路中mos开关的频率也是100Hz,电流也是脉冲型的。按理说两种电路都有高次谐波,为什么前者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难道和电流电压的相位也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等于功率因数低了,变压器效率降低,损耗加大

那如果在整流桥后面的电压最高点附近开通mos,让电压和电流相位相同会不会好点?请大师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在整流桥后面的电压最高点附近开通mos,让电压和电流相位相同会不会好点?请大师赐教

将斩波放在主滤波电容后面,这样可尽量保持变压器原工作状态。

或者按同步整流的思路试试,控制用于整流的MOS管的导通角实现预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斩波放在主滤波电容后面,这样可尽量保持变压器原工作状态。

或者按同步整流的思路试试,控制用于 ...

mos前面加电容之前试过,加了几千uf的电解电容,电压器是不叫了,关断的电压尖峰也没了,但前面的电容开始叫了,因为mos导通瞬间前后电容存在电压差,导通时瞬间电流特别大,网上说电容在电流变化剧烈时也会叫。我用覆铜板做的板子,地线大概2cm宽并且上锡,但导通和关闭时地线上都有1v的峰值电压。如此大的电流变化还会产生电磁辐射干扰,影响后面的线性稳压效果。
另外这个电路正是通过控制导通角的方式控制输出电压的,当整流桥输出电压与滤波电容的电压差大于一定值时mos关闭,电路中使用了一个滞回比较器使输出电压能在一个小范围内以较低频率波动而不会发生高频振荡,使得后级线性稳压能够抑制住这个低频振荡。另一个比较器用来控制mos以100Hz的频率导通和关闭,使得变压器的电流波形是以50Hz为基波频率的波形,但这样的电流仍然会导致变压器啸叫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D:
用可调 DC/DC 变换模块做电源,我买了好几块大功率的模块一直没时间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办法叫做过零触发,是现在很多可控硅都采用的办法。有可以使用的芯片,但我忘记了是什么型号,可以 ...

多谢大师指点,我去试试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可调 DC/DC 变换模块做电源,我买了好几块大功率的模块一直没时间搞

这个电路就是给线性电源做预稳压的,我做的线性电源没法抑制住开关电源带来的高频噪声,不过现在倒是可以看作在做一个低频的开关电源降压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s前面加电容之前试过,加了几千uf的电解电容,电压器是不叫了,关断的电压尖峰也没了,但前面的电容开 ...

抱歉抱歉,没琢磨过类似的东西,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抱歉,没琢磨过类似的东西,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哈哈,在讨论中向大师学习

楼主:
现在我先不管变压器叫了,直接对斩波后的电压进行线性稳压。但现在我的两个输出端上都有一个100Hz的电压尖峰,用示波器测纹波的方法搭在输出地和输出正上面都有这个尖峰,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测量滤波电容的铝壳上面也有这个信号,大师们有知道原因或者解决办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