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漫步者R1000TC 有源音箱改造

楼主(2019-05-05):
我想把有源的改成无源的,我看副箱螺丝孔都没有一个,我怎么把分频器装进去接线,问下各位这箱子是怎么拆的,我现在只中低音和高音全换了

网友:
电路板拆掉直接引出喇叭线。分频器由喇叭口装入。

网友:
拆开低音喇叭,然后装分频器进去

网友:
喇叭有螺丝不拆,难道你要拆箱子?

网友:
你还是换个箱体好了

网友:
这个有源的喇叭的灵敏度比较低,改无源的真没多大意思

网友:
这种音箱我有两对,所谓的北美版。箱体容积有点小,没必要太折腾,回归本位做电脑音响就挺不错的。

网友:
我在有源那边加了一个双掷开关,做成了有源无源双用的

网友A:
感觉这款北美版漫步者有源改无源没啥意思,箱小喇叭也小,折腾起来没太大意义。

网友:
低音喇叭 这边塞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款北美版漫步者有源改无源没啥意思,箱小喇叭也小,折腾起来没太大意义。

听听人声估计不错的。
我的惠威D1010也才4寸喇叭,原来功放是1875集成块,后来把内脏掏了用哈曼卡顿推,声音比1875好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2019-06-13):
我现在将这对音箱放厅,连蓝牙接受器用,音质挺不错。

网友:
现在用DIY naim推百变龙3号,感觉还行,但是最难忘的还是背负号角箱的FE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