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这功放怎么样

楼主(2019-05-06):
接2.0的小箱子适合吗,东西交易区看到的,我对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A:
这就是厚膜电路的家用 功放,100元以内可以玩玩,

网友:
听了就知道。

网友:
一般听听可以了!

网友:
这个功放音质还可以,功率小了点双20v供电15W左右功率、双30v供电20W左右功率。

网友:
推小音响没有问题

网友:
厚膜电路,具说挺暖声的,分离元件的封装而已

网友:
早期的厚膜电路功放,家里用还行。

网友:
肯定可以啊

网友:
早期的三洋厚膜。应该可以。

网友:
便宜的话,买来玩玩还是可以的,看做工用料不是一般小厂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厚膜电路的家用 功放,100元以内可以玩玩,

请教下如果和lm1875做对比呢

网友:
电源变压器没有看到,估计功率不会很大,也就是+-35伏左右,2个声道有80WX2的输出,电源变压器最少要有200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如果和lm1875做对比呢

日本爱华音响基本都是 厚膜电路,还是LM1875比较好。

网友:
狮龙套机功放,说的过去,比山货强

网友:
做工超好,

网友:
这种没听过,听过stk014,那声音自己感觉还是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