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969

楼主(2019-05-06):
没事装了个5200的1969,用的拆机管,两个hfe79,一个170,一个89装上后一个声道有7伏左右的直流,且中点电压不可调,另一个零点六伏左右,中点电压也不可调,请问怎么回事?谢谢,检查哪里

网友:
这电路零件无坏无装错应该一装刻响检查有没有装错和坏吧,中点为1/2个vcc后再调静态电流!

网友:
电路有错,正确后中点电压和静态电流交叉调整。

楼主:
是电阻装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阻装错了吗?

皇爷,您发个电路图,测量各点电压,并标在图上,别人才能帮你

网友:
矿坛牛人多,平均年龄也大的吓人,平均年龄=经验=失败次数,不过1969装好了弄个八寸的老飞乐听听应该很好。

网友:
最好发一下图,帮你分析一下查找原因。查找故障的过程就是缩小故障范围。

楼主:
淘宝买的空板,说是标准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