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架矫正 请教

楼主(2019-05-06):
请教  老式自行车后立叉向外凸变形   可以矫正吗?  谢谢

网友:
能够找到合适的力点,用千斤顶可以矫正回来,没有问题。
比如:一根长度合适的木棒,绳子或带子,千斤顶(车上都有吧),难度不大!

网友:
换新吧, 这个矫正了,你心里也老想着, 不如直接换掉

网友:
一、这个必须拆下来固定好一头,装好标尺,另一头加长,一人慢慢板,另一人用锤子敲打,边板边看,直到复位。二、也可用喷枪烧红搬过来,烧红的面积尽量小,旁边用湿布包好散热保漆,边板边敲打,最后必须退火回复强度。三、也可到废品店找同款车拆件,价格20——30元

网友:
以前经常看见前叉撞弯了复位的场景. 用一节铁丝把车轮上绑在电线杆上, 然后向后拉自行车, 当铁丝绷直的时候车轮突然被扽住, 如此反复多次就能将前叉给复位了. 但是这样复位的量不好控制, 一旦拉过头了还得再撞一次. 不如找两个很近的电线杆前后拴好, 用木棒绞动铁丝, 就跟木工用棕绳拉紧锯片的方法一样, 让前叉缓慢复位.

网友:
        拆卸下来,两端都垫上木方,用锤子敲还原。

网友:
拆下车架后,把车架竖在平整的地方,正常时,后叉两点着地后,中轴套贴合地面服贴,即中轴两端离地同高。如果后叉两点着地后,中轴两边离地距离不同高,即中轴套不能与地紧密贴合,则后叉需调整。

网友:
校正  不校正  无所谓了。。不影响使用。。何必最求完美了。有一点遐思  没关系。。看自行车像永久

网友:
自行车放倒地面,一根长硬棒(铁管、木杆都可以)一端绑在中轴处,棒中贴紧凸起处手压另一端直到变形矫正到位为止,如果车架前头翘起,可另一人踩住或固定在地面其他物体上。

网友:
万能的矿坛啊!什么都可以修理的!!!

网友:
用大管子钳卡住垫上木板,用力往里压。

网友:
看着像比28大驴小一号的那种带大梁的自行车。
如果不是三枪什么的,没啥意思。直接放倒,几板砖就正过来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用两个合适的木块、加一根较长的方木横樑钉成“板凳”顶在受力的两端,车架受损的部位与方木樑之间缠绕几圈绳索或铁丝,用一根铁棍搅扰绳索就能将弯曲处拉直。需要矫枉过正呦!

网友:
骑回 4S店保养,  上大梁校正平台

    自己  冷敲 慢慢就能回复,    看的是耐心和仔细,    以前见过一个老板金师傅 把一个车祸自行车的大梁 完全校正,  装好后 居然感觉不出是变形后的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