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x201笔记本开机问题,师傅们给我看看

楼主(2019-05-06):
为什么拔下电池扦电源才能开机,有时又怎么也开不了机(就是扦电没任何反应)。

网友A:
好换了。老鸡毛病多。可能是主板电源管理部分出故障了

网友:
我的HP终于GAME OVER了!突然自动关机后就无法开机了,懒得折腾!

网友B:
换新本吧,老的干不了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本吧,老的干不了活了!

老吗! 怎么说也是i5呀!舍不得

楼主:
买的2台,一样的,没用多久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换了。老鸡毛病多。可能是主板电源管理部分出故障了

拆开用热风枪吹吹会不会好呢,这种时好时坏的问题是不是受潮了,因为我是放了一段时间后,拿出来用时就开不了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快坏了。。。。。。。。。

怎么办?

网友:
估计是电池有问题,有条件的话换同型号的电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