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回收站捡了个逆变焊机修复

楼主(2019-05-07):
在废品回收站修理行车,看到一个250逆变焊机问老板要了,回来拆开检查一下里面驱动管和功率管换过,
四个功率管已经炸了电路板修的有点坏,在废品站淋到了雨满是泥浆,不管三七二十一高压泵伺服,烘干后拆除坏管,
仔细检查发现二个驱动管参数不一致,一个电容漏液更换四个黑金刚电容,二个驱动管通电检测驱动波形,
IGBT管 G 极波形无异常,安装 IGBT 管限流上电,检测输出电压等各项参数老化几小时,无温升和异常,
上电进行焊接测试,电流调至 150A 、2.5焊条乱焊无异常

怎么老是不好上图,,上图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看你的图片。

试了几十次了怎么不能上传,编辑 ,回复,跟帖,重启浏览器多不行,

发帖试到现在

网友:
250的焊机,可以了,3.2的焊接好得很。

网友:
楼主妙手回春

楼主:
过讲了,常规电焊机稍微懂一点,这是我去年设计的双管正激电焊/氩弧焊/点焊机/大功率可调电源多用机,
主控板高压发生点火板已经调试好了,没空整机调试目前封存中,双休日一个人在家装修,
三年搞三层加外墙面,室内电路全部智能接口的,等明年底层装修完毕再拿出来玩

发图老是发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过讲了,常规电焊机稍微懂一点,这是我去年设计的双管正激电焊/氩弧焊/点焊机/大功率可调电源多用机,
...

上个图真难用了半天,网站怎么了?

刚才发现我修理的焊机和我做的焊机,

功率管三角形拖锡居然和我雷同,

也有人这么干的

网友:
我捡到也不会修

网友B:
焕然一新igbt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焕然一新igbt什么型号?

拆下来的是四颗60N60(半桥驱动电路),有维修过原配多少是不是60N60不清楚,
200A小型焊机只有二颗40N的,我更换上去用了四颗80N60 旧翻新原装管,新管要十几块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个银牌会员
好手艺

谢谢支持

网友:
好手艺,为楼主赞一个。我手上也有一台差不多的焊机,就用了一次,第二次用就坏了,用表量输出只有1点几伏的电压,打开看看没有那个元件明显炸了或者烧坏,自己不会修,只好放墙角吃灰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
学习了,过来看看加点积分,我都没法发贴,积分太少了!

网友:
第12图是工作时驱动波形吧,'这个焊机是双管并联半桥托补结构吧整流二极管不是d92四只吧我的单板焊机200a也是4个整流管

网友:
请教,输出转换变压器用磁芯和磁环区别大,现在简约型都用磁环了,谢谢!

网友:
区别大,但不一定说哪个好以大品牌为例瑞玲200为3个er43变压器mos功率管频率100k,奥太400sd为80非晶功率管40n120 igbt工作频率20k左右

网友:
论坛里  高人就是多呀

网友D:
下步自己做一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步自己做一台吧~~~

不是上面有做的照片嘛,手头各种驱动的做了好几台玩,
也有改多功能机的,最近在改一台微型多用机

网友(2019-06-07):
引用 楼主:
拆下来的是四颗60N60(半桥驱动电路),有维修过原配多少是不是60N60不清楚,
200A小型焊机只有二颗40N ...

大功率的不如小功率并联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个新的吧!

网友(2019-09-24):
这个毛病大,主要还是楼主的技术好面分析和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的,真不错!好手艺!还自己装修房子?真是厉害!什么都会!

网友:
这修的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