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扼流圈

楼主(2019-05-07):
这个扼流圈线径1mm,却标有900uh的电感量,感觉不可思议,一般收音机上用的高扼圈线径都很细啊,请问这个能用在收音机上吗?

网友A:
请注意电感量单位。

网友B:
900微亨=0.9毫亨,小得可怜。一般再生式收音机用的扼流圈要求2.5-10毫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电感量单位。

请看

网友:
通常收音机上高扼圈的电感量是几个毫享,这个是0.9毫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微亨=0.9毫亨,小得可怜。一般再生式收音机用的扼流圈要求2.5-10毫亨。

莫非这个图上的高扼流圈电感量标注错了?22uh!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微亨=0.9毫亨,小得可怜。一般再生式收音机用的扼流圈要求2.5-10毫亨。

莫非标注错了吗?这个电路图的高扼圈只有22uh

网友C:
说搅了,你们能不能针对同一件事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搅了,你们能不能针对同一件事说啊

这个电路图用的是22uh啊

网友D:
“莫非标注错了吗?这个电路图的高扼圈只有22uh”
这个电路的频率是FM的非常高,所以22UH的阻抗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非标注错了吗?这个电路图的高扼圈只有22uh”
这个电路的频率是FM的非常高,所以22UH的阻抗就足够了

谢谢

网友:
请先说明是什么频段的接收,再去谈论元件参数选择。否则就是耍流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用的是22uh啊

他们说的2.5MH是来复机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说的2.5MH是来复机上的啊

原来是这样子啊,那么一些开关电源上的高扼圈可以用在收音机上了

网友:
扼流圈的大小关系不大,关键看用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2022-10-21):
引用 网友D:
“莫非标注错了吗?这个电路图的高扼圈只有22uh”
这个电路的频率是FM的非常高,所以22UH的阻抗就足够了

像这个电路,没有33uH的,用22uH的能行吗?需要改旁边的两个小电容的数值吗?

网友:
二楼的图片里人家没有说是扼流圈呀?也没有说是高频的呀?通常这种多用于开关电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