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P3 866的主板找到了,晚上去装WIN7跑跑看!

楼主(2019-05-07):
目前就少一块CPU散热风扇,AGP显卡 2条老内存  电源 主板 CPU全找齐了,看看能不能跑,真正双核哦!

网友:
双核跑W7会不会很累哦。

楼主:
没有数据线,硬盘无法连接,主板已经能启动,等找到数据线再继续搞!

网友A:
上2块P3S-1.4,2GB以上内存。跑WIN7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2块P3S-1.4,2GB以上内存。跑WIN7不成问题。

最多只能上1G,我的512m内存全坏了,剩下的全是256M!

楼主:
原来的数据线坏了,一个硬盘也没有检测,去淘宝买了新线,到了再搞!

楼主:
等数据线到了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盛最终被两处理器巨头给绞杀了

对啊,694后面好像没有芯片了!INTEL就推出了815

网友:
一块是集显,一块是AGP槽的显卡。这2块主板估计不能支持图拉丁。主要还是内存够多才行。不知道这种主板是不是用的服务器内存条。SD内存好像单条最大的是1GB的。

网友:
这样的主板以前有过,服务器上的

楼主:
技嘉的694是1U服务器主板!

楼主:
头痛,694不支持U盘直接启动,需要光驱要么先克隆硬盘!

网友C:
一条数据线也行了,一个硬盘跳MA也就是主盘,一个硬盘跳SL也就是从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条数据线也行了,一个硬盘跳MA也就是主盘,一个硬盘跳SL也就是从盘

数据线有了,光驱坏了,要先挂别机器上克隆个WIN7系统!

网友D:
能上图拉丁的话,性能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上图拉丁的话,性能应该不错

694上不了图拉丁的!

楼主:
INTEL815主板才可以上图拉丁,频率1.0G开始!

网友:
穷折腾哦,这个东东没啥用处了,收藏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啊,694后面好像没有芯片了!INTEL就推出了815

楼主可以装WES7,win7官方简化版,但标准系统是win2000;

694后面应当有694T,VIA还有款支持双P3-S加DDR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装WES7,win7官方简化版,但标准系统是win2000;

694后面应当有694T,VIA还有款支持双P3-S加D ...

不是694T,所以上不了图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