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我的1969小甲。

楼主(2019-05-07):
去年自己装的1969小甲一直很好,最近出一怪事,右声道有低频噪音。嗡嗡的。左声道正常。中点电压正常。静态电流1.5A正常。元件也没发现有问题。电原没问题用的是一个变压器两个绕组,前级用的是USB解码没问题。请坛内高手帮忙判断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功放板输入端接地,如果还是有低频噪音那就可能是功放的问题,如果噪音消失就是前级的问题。

接开关电原叫声又没有了,不知是啥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出现问题了?

不是,换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换了一样。

最好上个图,同时拍个视频上传,让同好们观察一下实际情况为佳。

网友C:
可能是输入线有一半屏蔽不好或者接地不良,可以把左右两个两个插头对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输入线有一半屏蔽不好或者接地不良,可以把左右两个两个插头对调看。

换过的,应该是功放板的问题。

网友:
1.5A的电流?顺便检查下整流桥吧。楼主这是让我们猜呀。居然连张照片都没有。。。

网友D:
楼上说的可能性大点,不会是变半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可能性大点,不会是变半波了吧

用的是全波整流。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考验矿坛的老油条了

发现接30V10A的高频开关电原噪音消失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功放板输入端接地,如果还是有低频噪音那就可能是功放的问题,如果噪音消失就是前级的问题。

发现接30V10A的高频开关电原噪音消失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静态电流过大

网友(2020-01-08):
手电论坛有个拿开关电源1969跟3875对比的,说3875好,你怎么不给3875用个开关电源,1969对电源质量要求高的,没有40000uf主滤波电容别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