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易语言高手吗?

楼主(2019-05-07):
这两天研究了一下易语言,总算是入门了,可以写一些简单的窗口程序,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难题,一直无法解决,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办法!我现在弄一个转换程序可以直接转换文字成数字,但是现在只能转一行的文字,我现在想转多行文字,每行可以转数字,第一行转第一行的,第二行转第二行的,有多少行文字就转多少行,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学这种小众语言,学学主流高级英语,一生受用

没有办法啦,我也学过但是都不行,还是中文的比较适合我吧,那些入门太难了

网友A:
不建议学这种小众语言,学学主流高级语言,一生受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啦,我也学过但是都不行,还是中文的比较适合我吧,那些入门太难了

也就几十个关键词,可死记硬背。
或者开始时,用汉语拼音代替英语关键词,写完程序再利用编辑器的全局替换,变成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几十个关键词,可死记硬背。
或者开始时,用汉语拼音代替英语关键词,写完程序再利用编辑器的全局替 ...

其实不是这些问题的,我也觉得奇怪了,我试过好几次电脑C语言和VC语言都无法入门,可能前几年走错方向了吧?像这个易语言操作好简单,直接控件和中文代码,原来有点单片机汇编和C语言基础一下子就能理解它的思路!代码思路有点相似!
最可怕的就是这VC6.0我学了好久,连一个界面也弄不了,都是在DOS下运行英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这些问题的,我也觉得奇怪了,我试过好几次电脑C语言和VC语言都无法入门,可能前几年走错方向 ...

哦,是指编写中文GUI界面的软件。
VC + SDK或VC + MFC的GUI软件都写过,但真心都不喜欢。

Windows下c语言编写GUI还可以用c + GTK+,不过我没用过,也不知对中文支持如何。

python + ttk 或 python + tkinter 编写GUI挺方便的。ttk比纯tkinter在界面美观度上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这些问题的,我也觉得奇怪了,我试过好几次电脑C语言和VC语言都无法入门,可能前几年走错方向 ...

……
VC是用向导来建立程序工程的。用鼠标点几下,键盘任何字母都不用敲,常用的记事本、浏览器等简易窗口程序就可以出来了。根据自己需求稍作修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
VC是用向导来建立程序工程的。用鼠标点几下,键盘任何字母都不用敲,常用的记事本、浏览器等简易窗 ...

既然有这些功能我都不知道!天啊!白白浪费一堆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有这些功能我都不知道!天啊!白白浪费一堆时间

我跟你差不多。因为以前会用VFP,试试VB 也差不多,换VC就懵逼了!不过现在都没搞过电脑编程了。只会点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这些问题的,我也觉得奇怪了,我试过好几次电脑C语言和VC语言都无法入门,可能前几年走错方向了吧?像这个易语言操作好简单,直接控件和中文代码,原来有点单片机汇编和C语言基础一下子就能理解它的思路!代码思路有点相似!
最可怕的就是这VC6.0我学了好久,连一个界面也弄不了,都是在DOS下运行英文的!

...

但是现在遇到一个难题,一直无法解决,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办法!我现在弄一个转换程序可以直接转换文字成数字,但是现在只能转一行的文字,我现在想转多行文字,每行可以转数字,第一行转第一行的,第二行转第二行的,有多少行文字就转多少行,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要在 Windows 下实现一个图形界面,有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如果你要写 Win32 程序,其实也可以用 VC++ 的向导建立起来,不过一般的都直接用  MFC 向导建立这个玩意,然后一样可以使用图形控件,然后在消息循环中处理控件产生的各种消息即可。这个基本原理我很奇怪于你为何不知道。

至于你说的易语言上次我就和你说过了,它也被称为汉化的 VB 语言,你用它,不如直接用 VB,相对于易语言的小众,VB 好歹还是世界编程语言排行榜上第五位的,能得到的支持也更多。

至于你的问题,

1、你是否读取了整个文本文件?如果是,那么进入问题 2;如果不是,那么你看看为什么没有。读取一个文本文件,我不知道易语言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在如今的 Windows 编程框架下通常使用 .net 的文件对象打开一个文本文件,然后你可以选择一次读取全部内容到内存,或者一次读取一行文本,如果是后者,你需要一个循环,检查是否到文件末尾,然后在读取一行之后移动到下一行重复读取,直到遇到文件末尾标记为止

2、如果在 1 中你是一行一行读取的,那么可以每读取一行接着就先做你的转换处理,然后再读取下一行;也可以读取后存入你定义的一个数组中,然后遍历数组做你需要的转换;如果在 1 中你是一次性读取的也没问题,你得到一个数组(VB)或一块内存的指针(C++),然后你从第一个索引开始依次检查内容,遇到 CrLf(Chr13 + Chr10,对 Windows 而言)表示一行结束,然后根据 CrLf 所在索引得到这个区域的数据,做你要做的转换,再从这个索引开始移动到下一位,继续这个过程,一直到末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在 Windows 下实现一个图形界面,有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如果你要写 Win32 程序,其实也可以用 VC++  ...

谢谢你了!原来VB也是这个功能额,看来是我以前没有安装对软件,
我是要一行一行读入然后转换,然后数据全部转化成我规定的二进制文件(BIN),用编程器写入RO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原来VB也是这个功能额,看来是我以前没有安装对软件,
我是要一行一行读入然后转换,然后数据 ...

除了 VB,C# 也一样简单 C#,就是 C++++ 么

Basic 语法独特(源自 Fortran),你如果更习惯 C 的语法,建议用 C#,它有和 VB 一样简单易用的图形界面设计 IDE,只需要拖几下鼠标就能做好一个窗体、放置控件。而且它的资料是最丰富的,微软的各种编程资料和例程基本都是用 C# 写的,随处可以找到参考

逐行(ReadLine)或一次性(ReadtoEnd)读取文本,C# 的荔枝,你可以在逐行的 While 里加入你的转换为 Bin 的代码,不仅 OK 了么

VB 的荔枝,你看哪个更合适你

网友D:
很难想象楼主一个能自己搞cpu原型机的人居然不太熟悉编程,讲到windows界面,delphi怎么样?超级容易上手,界面又靓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难想象楼主一个能自己搞cpu原型机的人居然不太熟悉编程,讲到windows界面,delphi怎么样?超级容易上手, ...

Delphi 已死,有事烧纸

另外我实在是想不出“超级容易上手”这个说法在 VB 面前怎么说得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phi 已死,有事烧纸

另外我实在是想不出“超级容易上手”这个说法在 VB 面前怎么说得出口  ...

还好吧!!个人感觉(可能仅限个人)和VB差不多,也是一开始就有一个窗口了,然后拖控键什么的,VB有些控键还得从隐藏的选项里勾选显示出来,这个直接就在选项卡里面有大量的控键了!很适合新手进行搭建。( ' ' )至于后期提高就得好好研究了!而且语法严谨不容易混乱。编辑器也好操作。
对比V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