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唱机唱头的问题。近日在其他论坛买了4个中华206唱头。

楼主(2019-05-07):
卖家称唱头都没试过(其实是试过不灵的,故意用这种模糊语言)。我收到货后当即就试了,除了能听到非常轻微的唱针摩擦唱片发出的歌声外,基本听不到从喇叭里发出的声音。拆开唱头,铜铂与晶体及唱头的连接处没发现明显的断脱。其中有两个唱头的唱针与晶体脱离。我非常希望在坛友的指导下尽可能修复唱头,非常感谢坛友能给予帮助!

网友A:
晶体坏了,可以尝试用压电片小心材成相同形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坏了,可以尝试用压电片小心材成相同形状试试

谢谢!这压电片是什么材料的,哪里可以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凡是没试过,不会鼓捣等内容,全部当成坏的买。

206唱头可以买到全新库存的,为什么买二手的啊?

      一是想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对这种唱头有所了解;二是看看能否通过学习和努力,让它们恢复工作;三是想或许能碰到好的;四是有的唱针还能用,以后换到我的唱机唱头上(等到唱针磨损得差不多的时候)。
      全新库存的唱头价格偏高,基本上跟一台完好的唱机价格不相上下,所以我觉得宁可买完好的唱机,也不宜买库存全新的唱头。就刚刚在其他论坛上拍了两台全新库存的电唱盘。

网友:
这些晶体唱头,即使是库存是新的,很多是受潮的,是没有用,也没有办法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体自然损坏的情况很少见,大都是摔坏的或者是引线脱落了。30年前曾修复过晶体被摔坏的唱头,用的是蜂鸣器 ...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法。.....

网友:
206唱头用的压电材料为酒石酸钾钠结晶,易潮解,潮解后不可逆。

网友:
我是直接买一个10元的压电唱头移花接木装到206唱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自然损坏的情况很少见,大都是摔坏的或者是引线脱落了。30年前曾修复过晶体被摔坏的唱头,用的是蜂鸣器 ...

非常感谢!我准备按你讲的实践实践,相信一定能达到满意的效果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坛友,向你们学到了很多!

网友:
借你的帖子学习到了两个方法,谢谢!

网友:
您好,唱头能给个完美链接吗,可站短发送,谢谢,淘宝太贵,折腾不起,呵呵

网友(2019-06-13):
论坛能学到东西,兄弟们都热心,这是最大亮点。

网友:
这唱头普及型的。很容易买到

网友:
206唱头全新的,保用的,现在价格很高,只要是说话模糊不清的,或者没试机的,或自己看吧!一律不能要,到手几乎是废品,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淘宝买压电陶瓷立体唱头改制,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我是直接买一个10元的压电唱头移花接木装到206唱头上去。

好方法

网友D:
这种206单声道唱头的压电晶体用的是酒石酸钾钠晶体作为还音器件,晶体的两个表面都有两小片橡胶做减震隔离后再与宝石唱针支架上的插槽连接在一起,后面有两片铟片作为导电电极引出到唱头后面的插座上,记得以前的无线电杂志上讲过唱针的角度是60°,不宜直接用*宝上的普通立体声唱头替代,因为唱针角度不同,*宝上卖的立体声唱针的角度是45°,和206型唱针的60°有区别,代替后放唱国产单声道唱片高音和低音出现含糊不清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宝上有卖一种黑色的压电陶瓷,用这个重新制作一个。

网友:
唉,206的电唱头听着就让人闹心。我就因为这个问题对206有点举棋不定。

网友:
让我也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206单声道唱头的压电晶体用的是酒石酸钾钠晶体作为还音器件,晶体的两个表面都有两小片橡胶做减震隔离 ...

黑色的压电陶瓷,能不能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2020-01-30):
我有几只唱头跟楼主一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