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动车电瓶不用平衡冲电?

楼主(2019-05-07):
想给电动车的5个电瓶装个平衡冲电的,可是翻遍淘宝网也没找到相应的电路板,给电瓶装个平衡冲电的不是能改善使用寿命吗?

网友:
每个12V的电瓶还有6格呢。若要每个单格都有一个对应的充电器,那得有  24个(标称48V)、30个(标称60V)。

网友:
可能是成本原因吧。

网友:
会有好处,但也不是绝对!
锂电还是用的好。
估计还是成本和便利进行了取舍,个人看法哈。

网友A:
5个电瓶那就是30串,这样平衡冲电成本不小,用在铅酸电池上真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电瓶那就是30串,这样平衡冲电成本不小,用在铅酸电池上真不值。

5个电瓶不是5串吗?

楼主:
5串的平衡冲电板应该要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铅酸电池过充过放承受能力远远高于锂电根本不需要。

网友B:
电平不怕过充的话,就能把所有单元都充满了(先充满的过充等着)

网友:
以12v铅酸算是6格, 每格超过2.35v就开始析氢然后开始蒸发水分, 所以最后其实就是补个纯净水的事.
铅酸除了耐高低温, 便宜的优点以外可能也就只剩不需要平衡充这个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不怕过充的话,就能把所有单元都充满了(先充满的过充等着)

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个电瓶不是5串吗?

每个电瓶有6个单元,要平衡肯定要每个单元做到平衡,如6串后再加个平衡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6串电池的内部都没做平衡。外加4串或5、。。。。有何意义?

网友:
学习了,过来看看加点积分,我都没法发贴,积分太少了!

网友:
铅酸电池没锂电那么娇贵。

网友:
均衡充电就行了,全冲全放的模式下有几个敢偷奸耍滑的??寿命不长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一个能解决为什么要多个

楼主:
我的电动车电瓶就是因为过冲才报销了

网友(2019-06-19):
铅酸电池对过压和欠压不敏感,不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其中对电池的极板硫化、修复等操做都需要过充、过放等操作。只有锂电、超级电容等需加平衡电路超压均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爆炸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

网友(2019-11-28):
均衡充电一般是在锂电池上用的,铅酸电池很少或者说基本就没有用均衡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