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电容如何安装

楼主(2019-05-07):
一台潜水泥沙泵,由一个主泵三相45KW,三个辅助泵三相4KW组成。

供电由船上一台100KW三相发动机供电,现在只能主泵基本正常工作,辅助泵不能工作。打算并联电容进行补偿,电容的安装位置不好处理。根据就地补偿原则,电容器与电动机距离越近,效果越好。与电动机最近就是潜水泵配套的电缆,大约有10多米。坛子里的老电工、老师傅不少,请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是不是发电机的转速不够,频率不够啊,不能只看输出电压,频率要50HZ以上,再调电压

网友A:
辅助泵怎样不能工作法?不能启动?转速慢?带不带负载?,要是主电机启动时三相电压被拉低,可以尝试先启动辅助泵。

网友:
看楼主介绍的,与补偿电容关系不大~!补偿电容补偿的无功损耗~!应该检查发电机和主水泵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辅助泵怎样不能工作法?不能启动?转速慢?带不带负载?,要是主电机启动时三相电压被拉低,可以尝试先启动 ...

我没有去现场,是听电工说的。说下我的亲身经历:一台30KW的发电机组

,发电供给7.5KW离心泵抽水,

很吃力(听响声,加大油门),再供给食堂使用,柴油机的响声有点可怕。我认为就是没有电容补偿,无功功率过大。

网友:
使用30kw的发电机带动7.5kw的电机吗?觉得发电机的功率比较充足的。如果电机原来是三角形接法那样可以用星三角启动或接成星形接法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可以考虑用变频器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发电机的功率都虚标

功率因数低。

网友(2019-06-19):
检查电路,100KW把这几个泵都带上也没有问题,但是发动机不能光看电压,带上负荷以后频率一定在50HZ左右,30KW带7.5电机3台应该没有问题,发电机再虚标也不至于连1台7.5电机都带不了。

网友:
有功功率是够的.大泵先启动.4千瓦的辅泵逐个分次启动.发电机转速不应明显下降,即频率基本稳定.否则是柴油机不良.如电流太大造成无功不足使电压下跌,可在控制泵的接触器或空气开关出口接补偿电容.

网友:
弄个功率因数表测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