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6C6D电子管振荡电路

楼主(2019-05-07):
6C6D的振荡频率极高,原来应该是在雷达上用的,本人想用它做一个发射机,何奈没有电路图,请问哪位坛友有它的电路图,谢谢啦!

网友A:
无管委和公安的叔叔等着请你去喝茶呢

最好不要拿这个管玩发射,6C6D可以用到3G-4GHz,震起来干扰了微波通信就完蛋了

网友B:
你得先找到合适的管座。
这个管,原本的应用场合,有个密闭的管座,振荡原件都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管委和公安的叔叔等着请你去喝茶呢

单一个6C6D的发射功率应该不会大到明显干扰其它频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找到合适的管座。
这个管,原本的应用场合,有个密闭的管座,振荡原件都在里面。

用普通的大八脚管座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吧?阳极和栅极都不是由管脚引出的,还有,只要不是振荡频率太高,应该也可以的吧。

网友C:
楼主要工作在什么频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普通的大八脚管座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吧?阳极和栅极都不是由管脚引出的,还有,只要不是振荡频率太高 ...

栅极的引线方式,对分布电容有较大影响,不过一二百兆之内,应该问题不大吧。上G赫兹肯定就不行了。
我也没试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工作在什么频段呢

1GHz以内吧,能上GHz当然最好,要充分发挥6C6D这个管的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的引线方式,对分布电容有较大影响,不过一二百兆之内,应该问题不大吧。上G赫兹肯定就不行了。
我 ...

那请教一下海版,可不可以把其它管(如6C1、6P1)的振荡电路拿来更改参数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GHz以内吧,能上GHz当然最好,要充分发挥6C6D这个管的实力

楼主上G你用什么机器接收啊.

网友(2020-02-22):
楼主的6c6d玩到什么程度了,手里有两只也想玩玩

网友D(2020-10-07):
楼主没下文了

楼主(2021-05-31):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下文了

近来中考很忙,没时间做这些了,再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电路图

网友:
频率高时6不能用普通线路,应该使用集中参数回路。从元件,线路都有严格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来中考很忙,没时间做这些了,再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电路图

VHF调制发射。
[attachiamg]14422145

网友E:
你这个是啥??VHF通讯模式基本就是FM或SSB!AM调制方式没一点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啥??VHF通讯模式基本就是FM或SSB!AM调制方式没一点优点!

你这个回帖就是恶意灌水,你别在这装了,那么有论点就应该有论据。
这是个啥

网友F:
应该是橡实管吧(是叫这个名吗),我知道这种高频的管子外形与一般电子管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橡实管吧(是叫这个名吗),我知道这种高频的管子外形与一般电子管很不一样

6C6D是微波三极管不属于收信放大管,它不是橡实管,是“灯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