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煤气灶坏了

楼主(2019-05-08):
煤气灶坏了,右边那个头很难打火,十次有九次不出高压脉冲,打着了以后也正常,熄火也带保护,。左边那个头只有在右边那个头可以正常点火及着火以后才可以点火,右边那个头关掉,左边也立马就自己熄火了。看网上说点火困难是高压短路了,需要清理,拆开以后就擦了擦,看了下点火器型号,就装上去了。实际试用感觉右边点火利索点了,左边还是老样子,是不是就是点火器坏了。那个注射了硅胶,没法修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不行了。管道煤气的话,上面的电池更是明显

网友:
我也是自己修过,先更换2只新电池试试,不行的话,拆下电子发火器总成,去小商品市场买一个,大概20元,黑色,比香烟盒稍大,有4根粗导线去灶头,7根彩色导线去开关和接地,是带3个插头的,更换很容易!买新的要上千元吧?

网友:
灶具有寿命的,一些部件不行了可能别的地方也该报废了,坚持修理用有风险。

网友:
没有图片不好判断,先确定电池电量足,然后可以调整中心小帽的位置再试试点火会不会好些,再检查下火焰探头位置是不是烧不到,
一般的燃气灶是两种,一种是两节电池的离子感应式保护点火装置,还有一种是一节电池的热电感应式点火保护装置,你的确认你的燃气灶是哪一种

楼主:
用充电器串三个4007当电池用的,实际测量打火时电压3.7,用了四年左右

网友:
点火困难先要看是高压不打火还是出气受阻。
我家的灶具已经快十年了,中间修补几次,还算成功。
打火困难我家的问题在点火微动开关接触不良,清洗一下就好了。又是懒得清洗直接用点火枪伺候。
还有就是打火位置是否对准了出气孔,灶具还有自动保护功能。我感觉保护原理是温度控制,那个探头不在火苗对准的地方,点火也困难,因为升温慢(不到温度气门要手按住才打开)就感觉点火困难。

网友(2019-06-24):
我的燃气灶,有一边打火正常,别一边打火时滴滴滴的声音很小打不着火,是不是打火总成坏了一边?

网友A:
应该是微动开关坏了!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微动开关坏了!很常见的故障!

打火滴滴声小不是电子打火总成坏了吗?和微动开关有关系?麻烦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现在高压打火总成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