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瓷片电容和云母电容哪种更适合做100兆谐振电路

楼主(2019-05-08):
请教大伙,有谁了解云母电容和瓷片电容

用于做FM高频头,网上哪些炒到天价的银云母不讨论。

一直不明白,一下问题

1 瓷片电容,肯定有高频和低频分别,有没有特别型号是高频专用高q值的?传言带黑点的是高频,但是黑点的意思是“NPO”零温度系数,虽然高频电路需要零温度系数,但是也不代表黑点就是高频应用的意思?而且大部分瓷片电容的耐压只有50V。

2 云母电容,以前收音机里的土黄方块云母电容常常用来做旁路和垫整,他们是银云母电容么? 按理说云母电容的高频性能应该是很好的。可不可以用来做谐振槽路电容。

3 在电子管高放和变频部分的隔直电容由于耐压和高频,云母电容是合理的选择么,或者还有其他可以替代?

谢谢各位,您的任何建议都很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除云母电容以外的瓷管电容

宏明的电容在国内是一流的,民品一般很少用的,

网友:
云母电容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性,没有电感

网友B:
一般100p以内的瓷介电容都是高频瓷材的。国产黄方块云母电容用到百兆左右不稳定。做10.7兆中周槽路电容还勉强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100p以内的瓷介电容都是高频瓷材的。国产黄方块云母电容用到百兆左右不稳定。做10.7兆中周槽路电容还勉 ...

按理说100p以内的瓷片都是高频的,要不然做出来干什么?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拆了2个8兆晶振的旁路电容22p,上去居然不能振荡,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那么我电子管阳极到谐振部分的隔直电容可以用云母电容么?那个电压开机的时候有200V了,一般的瓷片才50V扛不住啊,所以才想到云母嘛。

还有那种光滑表面的 蓝色 或者黄色的瓷片电容,是用在开关电源上的,高频性能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理说100p以内的瓷片都是高频的,要不然做出来干什么?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拆了2个8兆晶振的旁路 ...

高耐压的蓝瓷片拼运气,大部分用不成。尽量找老国产管型瓷介电容。耐压250V。

网友:
谐振电容,普通瓷片的显然不行,温漂严重。

网友:
4楼讲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耐压的蓝瓷片拼运气,大部分用不成。尽量找老国产管型瓷介电容。耐压250V。

我就是用的蓝色高压瓷片电容装的胆FM机,我运气好一切正常。。。

网友:
蓝色的高压电容不行,高频性能不好,能响灵敏度也下降,听时间长了也温漂,国产的那种长方体云母电容应该都是银云母,应该是最好的材料,其次是瓷管银膜电容,再次就是黑点的瓷片电容了。

网友:
优质的瓷片和云母电容,用在楼主说的高频电路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因为它们的本身特性就是为高频环境而设计的,只要耐压够了,就可以放心使用。当然,除了这两种电容外,独石电容也是不错的。而那些蓝色的高压电容(有人称之为“蓝药片”),用在高频电路的退耦回路上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在极间耦合,谐振回路,信号旁路等电路上,因为它的高压介质对高频损耗较大,用起来有点得不尝失。

网友:
云母电容除了银云母(我拆开看过的银云母都是云母镀银层,没有使用银箔或铜箔镀银的),还有铜箔云母(这种我拆开看过,是真正的铜箔,不是镀层!)。云母电容使用在fm频段肯定没问题!只要能找到小容量的云母电容!低于10p的国产老云母电容我没有见过!一般云母电容都是30p以上的!楼上说的没错,fm第一选云母电容,其次是高频瓷管电容,第三选高频瓷片

网友:
这是ct-1接收机的高频头,接受频率100-150m,滤波使用的是云母,振荡和耦合使用的是瓷管电容。

网友A:
这是除云母电容以外的瓷管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除云母电容以外的瓷管电容

参考过去军用仪器的正规使用方法绝对靠谱。
这个很眼熟,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过去军用仪器的正规使用方法绝对靠谱。
这个很眼熟,喜欢!

谢谢夸奖,这个是我从矿坛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