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功放接音箱,为什么1分钟左右就没声音了

楼主(2019-05-08):
请教下功放接音箱,播放音乐为什么1分钟左右就没声音了,不响了,功放的灯还是亮着的,音箱有底噪声,就是不出声,变压器好像有点糊味,关掉电源隔一段时间又是如此反复,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
是否滤波电容热漏电?

网友A:
估计是电源问题,直流电压还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问题,直流电压还正常吗?

我刚才看了,10000的电容爆了,漏了很水出来,一股怪味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短路,我在淘宝上买的个功放,卖家说我音箱短路造成的,我拆开检查了一遍,里面总共才几根线,怎么可能接反,我才听了几分钟,有点亏啊

网友:
先别换电容,不通电,测一下正负电压端对地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可能末级静态电流过大,一分钟后过热没声但有杂音。关闭以后冷却,又可以响一分钟了。伴随着变压器发热,哈哈哈。瞎猜的。

网友B:
原因有几个,其中有可能是继电器保护,查查电路,有无变质的元件或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有几个,其中有可能是继电器保护,查查电路,有无变质的元件或坏的。

已经查到问题了,大水塘电容漏液了,内部哪个地方短路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查到问题了,大水塘电容漏液了,内部哪个地方短路造成的

大水塘漏了,多久的机器?如果是新的那样一般是电容品质引起的......查一下桥有没有损坏,排除一下功率管。没声音看一下是不是中点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水塘漏了,多久的机器?如果是新的那样一般是电容品质引起的......查一下桥有没有损坏,排除一下功率 ...

感谢

网友:
功放保护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查到问题了,大水塘电容漏液了,内部哪个地方短路造成的

这说不定只是【果】,可能还有因,要再次检查功放的喇叭接点对正负电源是否零欧;功放管击穿短路才是【因】

不过这功放有点其他毛病,出如此大的故障没转保护的灯,难道这机只有电源显示灯,没有故障保护显示灯?

网友:
若是有保护线路,估计是保护线路起作用了,大电容漏液,换新电容前,查查电源整流部分

网友:
建议你淘个二手的也别买宝上的

网友:
电路板清理干净,两只水塘全部换掉,桥有问题保险就爆了,如是浮地的功放要查功率管,不是浮地的就是水塘本身问题

网友:
千万别听了,仔细的查找原因电流大了,有短路的了。排除故障,一个喇叭一个喇叭得試。

网友:
亲,你遇到良心卖家了,音箱短路能坏滤波电容。你拼命差吧,看看哪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