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08):
    最近把笔记本硬盘换了固态,重装了系统,用的是网上下载的系统,GHOST方式安装,这种方式大神级肯定是看不起。没办法,买正版肯定是买不起,我的功夫又太浅。只能这样了。装的倒很顺利,装好开机10秒,很高兴。我要请教的是:D盘装机前已经有格式化清空,装好现在又有3G多的东西,把隐藏的文件显示出来,有有几个文件夹和文件,其中pagefile.sys就有2.4G  mydrives占1百多M,等等,这些大概都是装机时留下的,现在能不能全删了?
   另外打开硬盘盖,看见一个空插口(见图上红框地方),pcb上好像还有一个可以加焊2032电池的地方。不知可以加插什么板?

网友A:
pagefile.sys是虚拟内存文件,不用删,就算删了下次开机还会自动生成

网友:
删了也没用..

网友B:
MSATA固态硬盘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ATA固态硬盘接口

谢谢回复!我在网上找了一个MSATA固态硬盘图,贴在上面,好像有些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ATA固态硬盘接口

我重新对了一下,好像差不多,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您看看对不对?如果这个盘装上去,用起来也可以做系统盘吗?与原有的硬盘有没有主从之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gefile.sys是虚拟内存文件,不用删,就算删了下次开机还会自动生成

正解,虚拟内存文件,删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对了一下,好像差不多,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您看看对不对?如果这个盘装上去,用起来也可以做系 ...

原有接口的都会支持设置成主盘安装系统使用,bios中设置硬盘的启动优先顺序,设置成比其它硬盘启动顺序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新对了一下,好像差不多,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您看看对不对?如果这个盘装上去,用起来也可以做系 ...

装这个盘后把原来的盘拨了,开机这个固态就是主盘了,然后装系统,装好系统再把原来的盘插上去,系统默认原来的盘为从盘,这样不必去设置了!

网友:
系统隐藏文件都是删不掉的,除非人为的隐藏文件才可以删除!

网友:
pagefile 是系统虚拟内存。可以在系统属性里设置大小或位置。

图中的那个插槽可能不是上固态硬盘的,可能是 mini pci-e 插槽。

网友:
Msata的接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