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旧Windows系统并存问题

楼主(2019-05-08):
winME就是win98的千禧版,20年的系统了,对硬件驱动支援估计不太好,纯娱乐除外。98之前的系统没接触过!安装估计没难度,跟XP一样,3G内存操作系统不识别,貌似最多不到2G,但不是其他的就浪费了,是被硬件识别,另做他用!具体干啥不懂!
3.2系统貌似是微软早期人机对话的视窗系统,95更加人性化一点,界面好看一点!然后就是98以后的了!
多系统共存的话估计先装低版本,再装高版本简单一点!自己原来撑得弄过98,2000,2003三系统就是启动页面选择要启动的系统,其实也没啥用!纯好奇!

网友:
你这赛扬2.8的平台基本上是没有驱动的
最合适的是586或者P2的

网友:
赛扬2.8是478还是775?478的装95和me没问题,win3.2就不知有没驱动了,没装过win3.2不清楚
amd 5200应该是am2的而不是939针的,win me应该还有驱动,这个平台用xp最多,win7也能用,只是速度嘛,太一般

网友:
从WIN32-WIN95-WINME-WIN98-WIN2000-WIN2003-WINXP-WIN7-WIN10都用过,个人感觉还是XP用的最舒服,只是现在厂商为了推广硬件升级,抛弃了XP,至于用那种系统还要看硬件配置,还有驱动,如果没有驱动还是建议装XP为好,我的一台老笔记本现在还可以用,系统是98,内存8M还是16M忘了,cpu是100M的,但一般听歌看书浏览网页还是够用,

网友:
1,2,都没问题,这几个问题的关键是你的主板!!你要是486、586的主板有驱动程序那都不会有问题。微软就怕你这样的忘不了DOS的家伙,现在升级芯片组就是让你忘了他。

网友A:
WIN98如果硬盘里还没有系统就要在DOS下安装,需要在光驱或软驱引导下安装,所有有难度的,除非你的硬盘里有系统,那也可以在window下安装,新主板估计找不到驱动的!

网友:
双系统基本都可以装!

网友:
3楼的说法正确。新硬件装老系统驱动很头痛,或者干脆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98如果硬盘里还没有系统就要在DOS下安装,需要在光驱或软驱引导下安装,所有有难度的,除非你的硬盘里有 ...

98有GHOST版本,只要主板支持CD启动就能安装。我以前装WIN3.1~~98用的启动磁盘手里还有呢 估计早就废了,读不出了。软驱也有几个呢。最重要的是还有2台586也是98系统

网友:
并存不难,主要是驱动

网友(2019-07-28):
想运行WIN3.2必须先运行DOS系统然后才能运行WIN3.2,WIN3.2是可以升级安装WIN95的,不过安装老系统驱动是很难找的,DOS下得需要安装鼠标驱动,WIN95是不支持USB的,因此得找驱动才能认现在的USB鼠标,实际 上WIN97OSR2也得单独安装USB驱动,win98就正常了,赛扬2.8这套安装winme问题不大,AMD5200+安装winme有些驱动恐怕要难找。winme是99年出的xp是2001年出的,而AMD5200+是2007年出的,winme下的驱动真的不态好找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