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663电子管收音机啸叫

楼主(2019-05-08):
1.收音时正常,但调音调电位器,调高音或调低音都会啸叫,电位器只有在中间位置才不会啸叫。

2.还有一台烧了两个输出变压器,后来烧得那个个头比较小,喇叭我是接4欧椭圆形,这个有关系嘛?原来是2欧圆形的。

网友A:
该收音机音调控制采用电压负反馈,更换输出变压器时很容易把相位接反,此时会变成正反馈,产生自激,把次级或初级掉换一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收音机音调控制采用电压负反馈,更换输出变压器时很容易把相位接反,此时会变成正反馈,产生自激,把次级 ...

今晚才有空调换了一下初级,果然是这个原因,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