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选择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08):
主要用于LR和PS,也可能会用上视频编辑,也就是会声会影或爱剪辑之类的应用。某宝上看下二手HP的Z820工作站与新款I7的,请问各位懂行的朋友哪款比较好点?820的配置如下:套餐3:2颗正式版E5-2690 2.9G 16核心32线程20M缓存CPU/DDR3 16GB*4 1600频率 ECC 共64G内存/全新240G固态+2TB机械硬盘/全新丽台K4200 4GB 1344个CUDA专业图形卡(高配!4K视频编辑、3DMAX、大场景渲染、达芬奇)价格:6750元。I7的如下 O1CN01B8sAHT1tgtzJMAgaq_!!716875932[1]_副本.jpg 套餐二。

网友:
好东西
矿坛里用这配置的人不会多,我是差的不好意说。

帮定学习。

网友A:
二手820强的是内存,这个是针对服务器多线程多任务多访问有优势,cpu上,个人常规使用肯定8700强,显卡对比肯定p2000强,二手820总体价格并没有优势,如果价格能低上1000以上包括1500可以考虑,要不就新配置升级到32g内存用,强不少,至少新货有几年保修

网友B:
这两款配置已经很高了,一般家用,用不了这样高~~!

网友C:
还是Z820吧,在性能上,双芯的工作站不是PC能比的。

网友D:
8700k6核和9700k8核  还是用9700k吧要快散热用水冷240的

楼主:
本人不玩游戏,小游戏都不玩。

网友E:
不玩游戏上洋垃圾,多核的CPU对你的工作得心应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玩游戏上洋垃圾,多核的CPU对你的工作得心应手!

对洋垃圾是有点心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820强的是内存,这个是针对服务器多线程多任务多访问有优势,cpu上,个人常规使用肯定8700强,显卡对比 ...

洋垃圾的价格估计很难有松动 显卡确实P2000要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款配置已经很高了,一般家用,用不了这样高~~!

正在学习照片后期,所以电脑要求有点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Z820吧,在性能上,双芯的工作站不是PC能比的。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8700k6核和9700k8核  还是用9700k吧要快散热用水冷240的

9700K胜在高主频。而LR吃CPU,主频高有优势,对我的需求完全能满足,也有八核。

网友F:
肯定是双cpu的,就是能耗会高一些

网友G:
如果只是运行设计类软件不玩游戏 还是选择 双路志强服务器当做工作站用
好一些用AMD的进程撕裂者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双cpu的,就是能耗会高一些

是的,功耗要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是运行设计类软件不玩游戏 还是选择 双路志强服务器当做工作站用
好一些用AMD的进程撕裂者平台

有很多人说英特尔的平台在图形处理方面要比AMD的平台好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很多人说英特尔的平台在图形处理方面要比AMD的平台好一点?

但是英特尔至强和酷睿的很多微码都不全 所以一些软件CPU处理上无法兼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但是英特尔至强和酷睿的很多微码都不全 所以一些软件CPU处理上无法兼容

软件CPU处理上无法兼容倒不至于,但是志强或者很贵、或者洋垃圾,发热量还大,少了些多媒体指令,需要那些指令的软件优化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CPU处理上无法兼容倒不至于,但是志强或者很贵、或者洋垃圾,发热量还大,少了些多媒体指令,需要那 ...

媒体指令是否影响视频播放?对视频编辑没有影响吧?

网友I:
机器的配置不是只考虑cpu和显卡,还需要考虑相关的各个方面。第一是操作系统,现在的硬件只支持WIN10操作系统,你需要考虑用的软件和WIN10的兼容性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否则无法正常工作。主板和内存对系统性能影响相对较小,但是新主板支持NVMe的硬盘接口,而老主板不支持这种接口,对系统运行速度是有影响的。这些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机器的配置不是只考虑cpu和显卡,还需要考虑相关的各个方面。第一是操作系统,现在的硬件只支持WIN10操作系 ...

现在用的就WIN10系统,软件与系统兼容没问题,与硬件估计也没问题的。

网友I:
现在用的就WIN10系统,软件与系统兼容没问题,与硬件估计也没问题的。

系统和软件没有问题。建议你还是自己组装好一些,可能价格略微高一些,但是组装机的水太深,小心为好。再有考虑一下你常用的软件对多核心的支持怎么样?如果支持不够就没有必要用太多核心的处理器,那样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处理器的功耗也可以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系统和软件没有问题。建议你还是自己组装好一些,可能价格略微高一些,但是组装机的水太深,小心为好。再 ...

组装机确实水太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媒体指令是否影响视频播放?对视频编辑没有影响吧?

有影响,但是不至于不能用,效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