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B超再生FM开工啦!

楼主(2019-05-09):
很常见的电原理图,无需多说。
集中装在一块小洞洞板上,高扼圈用的是27微亨色环电感,不知效果如何,试试吧。
下一步,仔细检查是否有接线错误,然后,就是调试。
首先看能否起振,如有超再生特有的沙沙响的噪声,就算成功了90%,接着看频率覆盖,调谐振回路的电感。因双联小空气电容串联,容量只有4-12P,那个线圈多绕了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这么好的双连

    那你说咋用好?
    为了一个小双联,整出一个超外差?
    高放、本振、混频、中放、限幅、鉴频、静噪、低放、功放,这要扯出多少元器件和结构,还有费用的问题!
    这几乎是一个将业余爱好者逼疯了也整不了的问题。问问坛内资深坛友“某猪”,他当年花了多大功夫,用了多少时间,最后结果呢?
    还不如用一个6J1B小管,超再生,就解决了高频增益和鉴频,几乎是音频前面的所有问题。
    只要能容忍超再生的频率稳定性差、音质也差的固有缺陷,其它就都不是问题。
    再说了,这年头,还有谁是专为了听广播,费劲巴拉的整台收音机的,一部手机插上耳机就一切OK!
    回想上世纪50、60年代,大家都穷,为了听广播,又买不起收音机,矿石机风行。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工人,或许还有农民,人人DIY矿石机。放眼望去,一片低矮的平房区,十字框型的天线林立,蔚为壮观!
    老笨整个超再生,不过是自得其乐,简单、省事,响了就成,乐趣在过程,难不成还真是为了欣赏那FM双声道立体声?

楼主:
    用电容表单测过了,确实是容量翻倍。但具体到接入调谐线圈,动片接地,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就吃不准了。
好在线圈是自己绕的,调试时见分晓吧。
    老笨的无线电技术是自学的,实用主义,工作上用到啥,学啥,鸡零狗碎,理论基础太差,让老兄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片接地,但和电容器并联的是L2

    言之成理。
    老笨最初的无线电技术是在军校作为副课学了一些具体的某几种电子管短波收发信机的常见故障判断和排除。
    后来,到了新的单位,从事VHF频段调频机的维护(比如,毛子老大哥的“涅瓦”微型对讲机)。从短波到VHF,从调幅到调频,从胆机到胆石混合,跨度太大。单位里,老笨的师傅早年是食堂大师傅,后来是单位专职自行车修理员,为了改行无线电,除了自学,还从看守所里请出的人犯授课,鸡零狗碎,既不系统,也不完整。有其师,必有其徒,老笨碰到一些简单但没见过的问题就懵逼,见笑了。
    最后,要说的是,老笨的师傅最终成了本系统的科技处长,拿市政府津贴,高级工程师。
    老笨没能继承师傅的衣钵,改行了,现在是业余爱好者。

网友C:
用镀银漆包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镀银漆包线啊

那得有啊!
漆包线有镀银的,没见过啊?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东西能收到调频广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简单的东西能收到调频广播吗?

应该可以吧,当然,后面还要有音频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有啊!
漆包线有镀银的,没见过啊?

有,我就在卖,可以加我的微信,就是下面的手机号

网友E:
镀银漆包线与普通漆包线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绝缘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镀银漆包线与普通漆包线有什么区别呢?还有绝缘性能吗?

    高频信号在线路里传输,会有集肤效应。也就是说,高频信号会集中在线路的表面流动,线芯对信号传输作用不大。金属银的电阻小于铜,铜线表面镀银,会降低传输线的电阻,减少高频信号的衰减。用镀银线作高频信号谐振电路的线圈,可以提升线圈的Q值。
    至于镀银漆包线,老笨确实孤陋寡闻,没见过,只见过镀银裸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信号在线路里传输,会有集肤效应。也就是说,高频信号会集中在线路的表面流动,线芯对信号传输 ...

明白了!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C:
镀银线的Q值高,能提高灵敏度

网友A:
可惜了这么好的双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镀银线的Q值高,能提高灵敏度

说得太对了,调谐回路线圈Q值高,会提升调谐回路峰值两边频率特性曲线的陡度。超再生鉴频是斜率鉴频,曲线越陡,得到的音频信号电平越高,也就是灵敏度越高。

网友B:
线圈看颜色不像是漆包线,像裸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看颜色不像是漆包线,像裸铜线

不是像,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