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电源适配器电磁干扰

楼主(2019-05-09):
网上入了个华硕二手路由器,,,配套的19V1.5A电源适配器电磁干扰太大,,估计是山寨的.

原来屋内收FM有7.8个台,声音干净稳定   ,,这个电源适配器一开,,仅能收到两,三个台,,,FM频段内""哗啦"的干扰声很大...

用化为,,小米的原装手机电源适配器插在电源拖板上,,,仅有轻微干扰!!

白色的是华为手机原装电源适配器,,就没多少干扰

220V输入后没有基本的EMI滤波电路

开关电源芯片是LY6021,,,,很少见....

楼主:
淘了块戴尔的19V,,,,,3.5A电源板,,,,效果不错,,,
FM收音基本没有干扰了.

网友A:
换一个电源适配器再试试,有条件自己diy一个!

还想再问问楼主,为什么非要二手的路由器呢?有千兆端口吗?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电源适配器再试试,有条件自己diy一个!

还想再问问楼主,为什么非要二手的路由器呢?有千兆端口 ...

是华硕前几年比较热门的一个千兆路由器N56U,,,电源有点特殊,,19V,,,,电源线插头很细小,,不好找..

网友:
加个EMI滤波器

楼主:
这块板子体质不行,,,前面尝试加了EMI电路,,,但干扰还是大,,,
过久淘一块好点的19V电源板罢了..

网友B:
同款路由器 你这个适配器应该是山寨货  正品的5*3.8厘米那么大 而且无任何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路由器 你这个适配器应该是山寨货  正品的5*3.8厘米那么大 而且无任何干扰

是了,这个电源质量太次,,,体积是9*3.5*2.5(长* 宽* 厚)公分.  很轻,,, 没份量!

网友(2019-11-28):
能把EMI省了的电源不是好电源,对电网有污染,而且串频。

网友C:
看来原来这个适配器很可能是假的。
我以前买过一次一体机,带了一个适配器,商标外观与笔记本带的一模一样。但使用起来发热严重,用笔记本配的,却发热很小。打开一看:电路简单,做工粗糙,一看就是西贝货。

网友D:
贴纸都没对正还翘起来了,里面跟正常笔记本电源少太多肉了,看着不是正路货,话说前天用个相似华硕电源主,三线插头的,调一个感应灯模块,时而不响应,时而不触自亮,接示波器看看底噪一大片,有用信号骑墙了,地线夹探头都一大片,东关西关才发现是这货的噪音串进来了,看来我这也不是好东西,调模拟电路周边还是小心各种开关电源。。。
倒是前阵子宝上入了块12V板子噪音控制的极好,LLC结构,高效低热噪音小,听音乐干净通透一些,不似常见开关电源里总暗藏远近不明的未知异变,不知原来是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原来这个适配器很可能是假的。
我以前买过一次一体机,带了一个适配器,商标外观与笔记本带的一模一样 ...

山寨的,扔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纸都没对正还翘起来了,里面跟正常笔记本电源少太多肉了,看着不是正路货,话说前天用个相似华硕电源主, ...

贴纸卷起是自己拆时弄的,,这电源确实山寨,没法用扔一边了,现在网上的一些品牌剪线板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