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9片光圈叶片的镜头,产生的星芒效果!

楼主(2019-05-09):
无意中发现的,具有9片叶片的70-200mm镜头,竟然产生这样的效果,18束光芒!后来在网上看到:奇数叶片的镜头会产生双倍的光束,而偶数的则不变,8片就是8束,6片的就6束。哪个网记不清了,蜂鸟?佳友?上图。

网友A:
会不会是偶数叶片产生的光速对面互相重叠了,而奇数的不会,所以会显示出来。

网友:
这是点光源的效果,在不同光圈的条件下产生不同的效果,
6片的光圈在点光源会产生六边形的光斑,镜头的镜片数量不同可以产生一连串的光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偶数叶片产生的光速对面互相重叠了,而奇数的不会,所以会显示出来。

您说得对,也许是!我还没想到.

网友B:
对,是这样的,引用网上的原话吧:星芒,是由于光线在通过较小的光圈时发生衍射、散射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光学现象,光源在画面中形成星光般的射线状,射线的数量与使用镜头的叶片数量相关。一般情况下,奇数叶片会形成双倍数量的星芒,偶数叶片数量则会形成等量射线的星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是这样的,引用网上的原话吧:星芒,是由于光线在通过较小的光圈时发生衍射、散射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光学 ...

我就是这样自己摸索和从网上学习的,从偶尔发现中学到了知识,觉得很有趣!您说得很对.

网友:
光圈小 就能出星芒效果。

楼主(2023-03-13):
这个现象很好,值得大家探讨;

顶这个帖!

网友C:
竟然还有奇数偶数的差别,这个没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奇数偶数的差别,这个没有经验

您也是搞摄影的,仔细琢磨看看;

我已经研究过了!

网友:
见过不少星芒,从未细心观察过,日后要多留意。倒是研究过光晕,一串光晕和镜片数量和度数有密切关系。

网友:
只能看着大师们的讨论,不敢插言,因为 不懂,所以只能看

网友:
是这样的,前提是光圈要收缩。

楼主:
顶帖的网友太少!

是不是还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不妨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
拍出星芒的两个条件
强光源:强光源最好是点状强点光源或者是近似点的光源。
例如:夜景中的路灯、 逆光中的水波反射等光线比较强烈和稳定的光源,这样会更容出现星芒。
小光圈:镜头光圈缩小后,会产生衍射现象——光线会通过镜头叶片产生衍射,从而出现星芒,光圈越小,拍摄出星芒的效果会更好,越锐利,越清晰;一般而言,光圈开到F/11星芒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对画质要求高的,尽量不要开到最小光圈。

楼主(2024-07-06):
这个现象,您遇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