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层间绝缘用透明胶布行不行?

楼主(2019-05-09):
缠个电源变压器,层间绝缘用透明胶布即能绝缘又能固定道线很方便,就是不知上面的胶对线圈有没有腐蚀性?是否能起到绝缘作用?

网友A:
肯定不行,透明胶布绝缘度不够,还有发热就脱胶,有专用的黄色胶带 可用,为啥不用?

网友:
最好不要用对于温度敏感的材料做层间绝缘。
本人一直用传统的材料,如牛皮纸,聚酯薄膜,使用一条双面胶带做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透明胶布绝缘度不够,还有发热就脱胶,有专用的黄色胶带 可用,为啥不用?

黄色胶带哪里有啊?我看到有人用透明胶带包220伏电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胶带哪里有啊?我看到有人用透明胶带包220伏电线的。

网上上多的是,各种规格都有,通明胶包220V是临时用一下,但一旦发热就开胶脱落。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能,我用过绝缘也不错,但是有二个问题,一太厚,一般来说层间纸不是一层,要有许多层那起来就厚了,二,浸㲺不理想有的地方㲺浸不透。再有这种透明胶纸年代多了,他会风化发脆。这一点也要考虑进去,我经做做用,最终还是放心不下。最后还是放弃了这种方法,用老保守做法认真浸透㲺,可以讲二三十年也放,心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胶带哪里有啊?我看到有人用透明胶带包220伏电线的。

用水管的生料带 最好,这是特氟龙的,就是聚四氟乙烯。
多缠几圈

我以前 给食堂修炉灶下面的通风电机,接线都是先缠绝缘包布,外面再缠生料带,如果细电线,就直接多缠几层生料带,这个东西耐高温,绝缘还好。

网友:
层间用牛皮纸最好!那种透明胶带多用于包装箱密封,非要用胶带就用电工专用的塑料绝缘胶带也行吧?我是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
十年前的胆机电源变压器用!现在没坏南方的

网友:
变压器层间绝缘最好用油浸电容内的绝缘纸,又薄,又绝缘,还好浸㲺。

网友:
当年缠变压器,我用那种白色的玻璃纤维(?)带在初次级间绝缘。

网友:
非要使用胶带的话就选用马拉胶带

网友:
不管什么东东,觉得用传统的材料最耐用,其它的大都是浮云

网友:
聚酰亚胺的高温胶带很好很便宜,黄色透明,宝上很多,专用于这类绝缘应用。

网友:
啥事情都是还怎么就怎么,做变压器,该用啥就用啥,为啥非要改变呢

网友:
       层间绝缘与组间间绝缘其相邻层所承受电压不同,对所用绝缘材料的绝缘强度要求不同。另外绝缘层数量相差悬殊,对绝缘材料的厚度要求也是一主要因素。透明胶带基体有塑料的与纸的,厚度也不一样。变压器层间电压差小,用什么材料的都可以,现在产品小功率变压器都没有层间绝缘,这是因为漆包线新材料的使用绝缘与机械强度足够了。

网友:
我绕小型变压器用高强度漆包线不用层间绝缘,极间绝缘用电工绝缘胶带。不浸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思想还停留在567拾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大清亡了……?

网友:
用透明胶带做电源变压器绝缘不行!因为电源工作起来有一定的温度,塑料胶带会收缩变形。要是用作输出牛绝缘还是可以的,因为输出牛不会热。我就用那种土黄色的胶带绕过输出牛、不要用透明的。这也是一位资深的老胆机玩家推荐的做法。

网友:
要看透明胶带本身的材质,(透明胶带本身也有好多种材质)其中有一种就是聚酯薄膜自粘透明胶带,若厚度合适的话就完全没问题,用它能达到B级绝缘。

网友:
透明胶带是万万不可以的。。这上边的涂胶好多属于水溶胶---含水分很高的。就好比你用医用的白胶布包铝线一样----会加速氧化的。

网友:
为什么我用做了变压器十几年没问题?我还是坚持用下去,直到有坏为止……

网友:
透明胶布不能用。用聚酯胶带,耐高温,高绝缘、抗化学性好。一般常见的是寺岗胶带,用于初次级层间绝缘。一般的胶带不耐温,抗撕裂和机械强度差,胶层会吸潮氧化溶化,造成绝缘度下降和腐蚀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