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开关移相全桥整流模块应该怎么样改可调电源呢?

楼主(2019-05-10):
最近收到了四个老式的开关整流模块,拆开看了一下,
发现主控是UC3875,应该怎么样改成可调电源呢?

楼主:
后面接口看起来是三相四线供电的,可是两只大电流
全桥整流后的主滤波电容却是四只400V470uF。
可以直接接220V交流电源吗?

楼主:
整机重达11.7公斤,超大型的散热器387x253x35mm。

网友:
这应该是直流屏模块,我也有几块,外观不一样内部差不多的,三相380进单相直流出。

楼主:
主变压器是EE70双磁芯,简单测试了一下电感量,
8mH(漏感约25uH):590uH+590uH,
这样算下来变比大约为18:5+5。
这么大的变压器输出60Vx66A=4000W长时间工作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不知道低压大电流时会
不会炸机。

楼主:
这个主变压器要是拆出来做成逆变器升压
变压器应该能扛住96V5000W连续功率。

网友(2025-04-14):
这个主变压器要是拆出来做成逆变器升压
变压器应该能扛住96V5000W连续功率。
这么大的磁芯非常牛啊,现在华为4875等电源都没有这么大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