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D92松下录放机,插入影带,刚进带门约2cm,便不再动作,按键退盒也不动作,...

楼主(2019-05-10):
可能是哪个元件坏了?检修方向是怎样的?谢谢,不吝赐教!

网友A:
可能是光敏电阻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光敏电阻起作用了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光敏电阻起作用了

请具体说说哪个光敏电阻起作用了造成不进带?

网友:
你看看加载电机轴上的塑料轮是不是裂了?

楼主:
好的我看看。不过好像是没有动作,听不到电机转动的声音,待机灯正常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方式开关接触不好,在有加载齿轮错位需要重新调整对齿,祝你维修成功。

分析正确,没有资料和配件,没有搞过的,想恢复难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方式开关接触不好,在有加载齿轮错位需要重新调整对齿,祝你维修成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这个机器我改过LP录像功能,时间久远了。K机芯,比G机芯可靠了。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jdbbs.com/thread-8501194-1-1.html希望能帮助您。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方式开关接触不好,在有加载齿轮错位需要重新调整对齿,祝你维修成功。

谢谢指导,

网友:
模式开关时间长了氧化接触不好,需要拆下清洗,好需要调整机械状态,齿轮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