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万用表变成这样了,还能不能修?

楼主(2019-05-10):
二十年前100多元买的,舍不得用,现在找出来却变成这样了,还能修吗?还值得修吗?

网友A:
是啊,这个表标识都是反的。修好也没啥用。

液晶屏别问,修好也是反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是对着镜子拍摄的吗?怎么全都是反的呢?

这个屏是不能用了,换个屏试试吧!

楼主:
哪里能买到屏?

网友:
怎么图片反了?这表不值得修了

网友:
这表别修了,字都是反的看着费劲

网友:
这个屏是不能用了,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我的跟这个一模一样,精度较好,比如测1.8V电压,换不同量程基本显示不变。这一点很方便好用。而新买的DT-9205A同样测1.8V电压,换不同量程显示各不一样,很是烦人。但网上没有找到这块表对应的电路图,在此求坛友帮忙,上传一份。上次没注意用二极管档误测220V交流电,换了一个电阻,现在电阻档不准了。
        在此求坛友帮忙,上传一份。

网友:
我有整机好的20元不邮!

网友:
这应该是液晶屏后面的反光膜坏了,我见过有人换过,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个表标识都是反的。修好也没啥用。

液晶屏别问,修好也是反的。

表不是反的,是照片编辑反了,现在正过来了。

网友:
如果液晶有显示,那换张膜可能就OK,不然就丢了它吧。

网友:
看样子不像漏液,像是反光膜坏了,拆下撕开显示屏背面的膜试一试。

网友:
抢救下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
已经这样了,就大胆拆开看看吧,如果真的是反光膜就好换了。
如果是屏漏,就只能换屏了。

网友:
反光膜生霉了。照一张代替的,实在不行纯白的A4纸也能将就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表不是反的,是照片编辑反了,现在正过来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5471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54719&extra=

谢谢大家,知道如何修了。

楼主:
找了个电子词典液晶屏后面的反光膜换上了,结果是显示的太淡,加上一层偏振片后,显示重了一点,但背景成“彩色”的了。

网友:
我块表也是这样,是中间的位置有一大片黑影,四周都没问题、认为是液晶屏漏液了就不管了。改天找出来看看有没有的救。

网友:
这里有很新的数字表,外带皮子保护,8元就拿下,比修你的节省多了,还节省时间,做更值得做的事情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64784-1-1.html

网友(2019-06-28):
反光膜氧化发黑了,找块废手机屏幕把反光膜撕下了粘上或者用单面胶的铝膜粘上

网友:
这屏幕应该没坏,只是背面的反光贴老化了,不影响使用,介意的话,撕掉反光贴,换个白纸或者铝箔纸就行!注意不要把偏光膜撕掉了

网友:
把背面的反光贴撕掉换了就可以

网友:
撕掉反光膜,直接贴铝箔胶带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一个新的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