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线的功率

楼主(2019-05-10):
2.5   4     6   10平方国标的铝线,能负载多大功率?220V

网友:
这个还要考虑电压,1平方铝线,几十万伏的话估计得几千千瓦。

网友:
楼上真逗,导线考虑电流就可以了。铝线你就算同样的铜线的1/2。保险一点

网友A:
听一烧友说,、铝喇叭线比铜线出声细腻、不知真假?

网友:
根据电线的散热使用情况可查到资料;比如是否用于穿线管中,用于空中架线时载流量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年头哪里还用铝线,

那是用的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吗,用铜线妥妥的,用铝线,以后的维护很蛋疼的

用在不用安空调的农村啊,国标的话,用过五六年很正常呢

网友C:
铝线与铜线差不了多少 就是铝线很容易氧化..

网友:
小功率场合铜线铝线都可以
只有铜包铝的电线千万不要用

网友D:
铜包铝的电线,锌合金的水龙头,千万不能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铝线与铜线差不了多少 就是铝线很容易氧化..

氧化不是只是表面一点点吗?而且据说氧化膜有保护作用!影响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氧化不是只是表面一点点吗?而且据说氧化膜有保护作用!影响很大吗?

氧化了就会 增加电阻会发热

网友:
铝线电流口诀:十下五,百上二

网友:
铝线发热量大容易出现故障..不能长久使用,.家用就用铜线 企业都是走明线是可以用铝线省钱

网友:
铜线和铝线的差别在于:
铜线贵且耐用,而且铜线保值,导电性好,机械强度高。
铝线便宜但使用寿命相对较短。重量轻,导电也可以,但机械强度低,易氧化。

应用中,比如:16平米的铜线与25平米的铝线的电流载流量是一样的,都能带动24 KW的机器,但是25平米的铝线比较经济些,16平米的铜线使用寿命更长。

铝线可分为:纯铝线,合金铝线,1100铝线,1070铝线,1060铝线,5050铝线,50506铝线,金川铝线。

网友:
通常情况下铝线每平方按照6A,计算较为合理,特殊场合可以4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氧化不是只是表面一点点吗?而且据说氧化膜有保护作用!影响很大吗?

生硬理解课本知识害人~那指的是纯度极高的铝,而且环境不能有氧化性气氛,酸碱盐,不能潮湿……

网友:
与铜芯线的容量打六至七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一烧友说,、铝喇叭线比铜线出声细腻、不知真假?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一烧友说,、铝喇叭线比铜线出声细腻、不知真假?

铝比铜轻。
所以音圈质量小;音圈惯量小,有利于瞬态特性。

网友G(2019-06-25):
引用 网友D:
铜包铝的电线,锌合金的水龙头,千万不能沾。

铜包铝线当然不能碰,锌合金水龙头怎么了?有毒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导线载流量,百度可以查到表格数据,不论是铝线还是铜线,载流量与导线截面积并不成比例,截面积越大的导线 ...

我记得有数据说,1.5平的铜线可以过28A,16平的过100A左右(具体数据记不太清了,就当是上面这两个),那我把10根1.5平的并起来,岂不是可以过280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包铝的电线,锌合金的水龙头,千万不能沾。

现在锌合金的水龙头用得很是普遍,但合金水龙头有两种,一种是锌铝,一种是锡铝,用锌铝还可以,用锡铝就更糟。锌铝合金要求熔点高,难做,锡铝要求熔点低,好做。

网友:
谢谢冰岛老师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铜包铝线当然不能碰,锌合金水龙头怎么了?有毒还是?

锌合金水龙头晚上漏水,结果一拧头断了在墙壁暗管里,发现用久了象防水的糕饼做的一样,一碰会烂但又死粘在水管接口内牙里面,用小螺丝刀慢慢敲了数小时,弄到半夜才清理好装上新水龙头。以后不敢用锌合金水龙头,非特殊晚上别修水管!

网友(2019-11-17):
如果要准确,建议找线缆生产厂家的技术参数手册,正规产品都会明确自己产品在什么环境下可以长期通过多少安培电流。
也有一些口诀可以帮助粗略计算

网友:
应该问铝线的载流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包铝的电线,锌合金的水龙头,千万不能沾。

有时候真假难辨啊,特别是水龙头。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铜包铝导线不是不能用,全铝的都能用几十年不坏呢,主要是不要把铜包铝线当做纯铜线使用,再就是不要用 ...

现在不锈钢的水龙头挺多,都号称304钢不知道准不准。还是纯铜的好吧?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生硬理解课本知识害人~那指的是纯度极高的铝,而且环境不能有氧化性气氛,酸碱盐,不能潮湿……

从来没见过铝(包括各种铝合金)有被氧化坏的,一般条件下能腐蚀铝的酸碱环境,基本上铜更没戏。但铝比较不耐弯折,容易断,强度也差些。铜线在这些方面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