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个电机的电路,让众人挖苦了……

楼主(2019-05-10):
近期店铺的维修活儿渐渐少,只得常常走出店门,下车间做了个临时电工。
今天的活儿是空压机老板布置的安装工作。布管,布电线的工作。最后的工作是给一台15kW变频螺杆空压机接电。原来电箱里有380V100A漏电开关一只,引出二只62A的三相断路器。我稍微估算下,工作电流在30A内,62A断路器完全胜任,就接上了。结果他们看见我这样做,都笑话我电工证是不是假的呀。我晕死了,用钳表试试,实际电流25A左右。我又上网查询下结果。结果62A断路器完全胜任。不过,明天我还是要'移线接上上面的100A的漏电开关处。唉

网友(2019-07-18):
那是没文化的传统电工,变频器的作用除了高效调速以外还有一个重大作用就是软启动,变频器是天生带有软启动功能的,所以你这个办法没毛病,就应该用小的,省钱。

网友:
这个贴子告诉我几点,
一:不要过信产品上的参数
二:做任何事都得留有余地
三:工作经验是保贵的财富
四:没事多上坛子学习学习

最后,各位前辈,看我总结的这么工整,请随手给个支持吧

网友(2019-05-10):
也许跟不上时代了吧,现在是不是还要参照一个作假系数来选产品?

网友: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也又有另一个角度理解,你不做说你没本事,你做了又令其尖嘴猴腮,打野食的队伍有如丐帮群龙,个个长老视身份财富女色如狼嗜血,所以丐帮绝学取名降龙十八掌,信物却是打狗棒,与人相处,与狗挣食

楼主:
真的不知道是对产品不信任,还是反正钱也不用自己出的心态,那个工厂电工说,我安装这个7.5KW的电机也直接上100A漏电开关呢。我想其实是怕责任到头嘛,你的机子出现故障,不要推到我身上就好…

网友:
我对工业用电不太懂,但余量太大了,还有保护的作用吗?难道只有发生剧烈短路才起作用,一般的过流不需要保护吗?

网友:
不怕烧电机就给他这样接,不明白这帮人都是怎么想的

网友:
感性负载要留多一点余量吧。

网友:
工频三相电机起动电流很大,一般是工作电流3~6信。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接大点空开!但是变频空压机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臭他!

网友:
余量少了点

网友:
启动电流大,余量越大越好

网友(2019-06-22):
上大了还能起保护吗?我们厂都有严格规定,根据电压等级选择过电流倍数

网友A:
漏电开关用大一点的是更保靠些的,再就是空压机属于重载启动,可能开关的余量要求大些。
不过业内的一些弄法也有出乎意外的时候,不是当事者会摸不着头绪,譬如亲眼见到碾米厂的磁力启动器,开机后都用竹签别死,待停机时再拔下,当时就有点惊讶~一旦缺相跳不了闸岂不烧电机?后来请教工人才知道:系统电压偏低且不稳,不别竹签在其他电机启动时磁力开关根本吸不住,随时掉闸,啥米都碾不出来,碾米机配套的都是磁力开关又不能改换,所以只能别竹签维持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开关用大一点的是更保靠些的,再就是空压机属于重载启动,可能开关的余量要求大些。
不过业内的一些弄 ...

我老家农村,90年代的时候,经常用为用电负荷大,或者是树枝短路,造成电磁继电器跳闸(当然,有很多原因,农村供电线路有点复杂,维护欠缺,我说的只是其中两种)每次跳闸就得找电工,一来二去,停电的村得走五六里,电工也得走那么远去处理,后来索性经常性用木塞子塞住……

网友:
过载永远也不会再跳了,不过变频自己有保护,除非变频自己坏了

网友:
实际电流25A左右的,考虑到 启动电流,用63A的开关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