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置3238能开机,测量没反应

楼主(2019-05-11):
日置3238 通电可以开机,各按键有反应,但是没法测量,各档位均没法测量,数字区只有一个小数点,不显示数字,开机自检正常,频率档数字显示正常,短接表笔显示50.000HZ,其余档位如图所示,不显示数字只有一个小数点!测量时也感觉表没有反应!内部修过!是检测不到表笔还是测量部分坏了? 台表第一次接触不太懂!

楼主:
除了频率档能显示数字,其它档位只显示小数点(多次切换档位开关偶尔有的档位能显示出数字),切换档位时继电器有动作的声音,但是,切换量程时,没有继电器切换量程的声音,只有小数点移动和蜂鸣器的声音!

楼主:
频率档正常,其它档位不显示数字,在频率档,让屏幕显示全0000状态,再按其它档位,其它档位能显示数字,但依旧不能测量,而且这个状态下,上下键切换量程就又会出现数字不显示的情况,也不能进行0  ADJ 的功能,会卡住,死机!

楼主:
如果频率档显示非全零的读数,此时切换到其它档位依旧不能显示数字,必须是全零状态再切换其它档位才能显示数字!

楼主:
A/D模数转换芯片坏了!

网友:
若想按故障机出,可联系我哦!

网友A(2019-07-21):
前几年坛内买的坏变压器3238,买回后重绕变压器现在一直使用。

楼主(2019-08-23):
引用 网友A:
前几年坛内买的坏变压器3238,买回后重绕变压器现在一直使用。

厉害,省了几十块钱!

网友:
日置维修资料太少了,我的日置3544豪欧计rom坏了都没法维修

网友:
会是通讯错误!

网友(2019-12-15):
修好了还会有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