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简单易作及“新颖”的高性能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9-05-11):
上个月弄了个简单易作及“新颖”的高性能超外差收音机,效果还好。虽在坛中引起一些技术上的争论,但也圆满收场了。见:一个简单易作及“新颖”的高性能超外差收音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接着,又折腾另一在心中蕴蓄很久的大信号检波电路。由于曾多番进行过理论上的推算,在一部正常收听的收音机上的改动实验,也一帆风顺。目前正在准备制作电路板和完善机壳。
最近对薄板小机壳很感兴趣,1.5~2mm的木板做成的小箱体,能产生类似乐器般的共鸣,无论是语言还是音乐,都有一种不同于硬木箱体的韵味。顺便晒一下最近制作的红黑蓝绿4色小壳,尺寸:68x108x25mm。

这次实验的电路也很简洁,由于是袖珍型,磁棒很细又很短,不调谐高放不能缺少,场管电路简单又有好性能,继续使用。
本机的检波直接从中放2的集电极取出,其负载电位器不是接地,而是接在电源。这种检波电路在多年前见过,也下了点功夫去推测。这不算得上是新颖,但与之相连的AGC电路,就是本人的新应用了。现传于坛中,供有兴趣的玩友参考。
欢迎劈砖和提出改进建议,谢谢!

网友:
无源极反馈电阻的JEFT的电压增益比较好估算:
Kv=1.2mS*1.2k=1.44倍,大约3dB的增益。

网友A:
这机说简易还行,要说高性能有些勉强,首先选择性达不到高性能要求,第一级中放应该双调谐或5脚滤波器提高选择性;通常的混频电路会导致2倍中频干扰,最好上环混;长磁棒,大喇叭,大机壳改善灵敏度和音质。个人愚见。

网友:
完成制作了吗?效果如何??

网友B:
你好。哪里能采购到这种场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哪里能采购到这种场管?谢谢。

淘宝上面就可以,搜BF998

网友C:
与上一款制作相比,哪个性能好一些?

网友:
折腾二极管环混吧,那档次算是高高在上

网友D:
机壳做得很漂亮,电路也很有新意。

一个小小的建议,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我的建议不一定正确,说的不对的地方望楼主包涵,

检波器器的负载是不是应该再大一点儿,我感觉按照楼主的图纸上的数据,负载有些重了,这样一来可能会降低最后一个中周的选择性,

最好再插入一级射极输出器,二极管检波器的负载电阻再取大一些。这样是不是更完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哪里能采购到这种场管?谢谢。

9元9包邮50只  2SK596
MOS场效应管插件 2SK596 K596 TO-92S电容麦克风应用管(50个)包邮-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cuvghv64864

贴片场管,先联系,买50个17.5元可包邮
BF998 998 原装现货 量大从优 封装 SOT-143 丝印MOW 一个也发货-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cuvghv671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说简易还行,要说高性能有些勉强,首先选择性达不到高性能要求,第一级中放应该双调谐或5脚滤波器提高 ...

这个不为过。没标接收机等级都可称之高性能。你说的应属广播接收机特级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壳做得很漂亮,电路也很有新意。

一个小小的建议,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我的建议不一定正确,说的不对的 ...

谢谢您的建议!很切实中肯。
按理论书上讲,中周的谐振阻抗在100K以上,直接从中周初级取检波信号,这对该级中周的影响肯定是有不利的,特别是检波负载用常见的5K~10K。虽然我加大了检波的滤波电阻,从常见的1K提高到10K,电位器提高到50K,AGC的电阻也很大,300多K,但也只是减轻了一些;而且,功放芯片8002的输入阻抗也是检波负载之一,我还未查到中文的资料,只是在实作中感觉8002的输入阻抗远比三极管高。如果功放输入阻抗不高,只单纯的加大电位器和AGC的电阻,显然还是不行的。
正如您指出的:用场管做低放前级。再把电位器提高到与电子管收音机一样的500K!这对提高整机性能必然有效。把晶体管收音机制作达到电子管收音机的性能和水平,这一直是我的追求。不过,我不急于一步登天,正在一口一口地啃掉所有的硬骨头,一步步地摸索各级的要素,然后再组合成一个适宜的高性能整机,现在所做的68、69、70系列只不过是前期的功课。这样的进程虽长,但失误少,成功率高。
再次谢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上一款制作相比,哪个性能好一些?

与上一个702A相比,选择性相对差一些,毕竟702A有一组双调中周。这703又是袖珍式,不能超越便携式的702A,只是仅仅验证一下这种“新”的检波和AGC。702A有AGC限幅门控电路,底噪声极好。目前,相对最好的还是两组双调中周、级联中放的台式69-3C,虽然没有高放,但中放很强劲,灵敏度也不低于有不调谐高放机型之下,选择性在所有机型之上。在69-3C基础上加高放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其各级增益的调控和防自激必然是个难啃的硬骨头。
附702A和69-3C图片:

网友:
机箱不错!机箱还是最头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机壳做得很漂亮,电路也很有新意。

一个小小的建议,只是我个人的感觉,我的建议不一定正确,说的不对的 ...

由集电极取信号,50k的负载还算正常,相比于ttf2-9来说负载反而更轻,这一点问题不大

常规射随级数不能用的,理论上中周热端的最高点位是电源电压加上谐振的峰值电压,射随级会有bc结瞬时反偏的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老爷子的设计中规中矩,基本完美,是“袖珍”二字稍有拖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由集电极取信号,50k的负载还算正常,相比于ttf2-9来说负载反而更轻,这一点问题不大

常规射随级数不 ...

希望老爷子设计一台高性能的收音机,现在元件比较便宜,入门级的没有多大意思。

网友:
这样的电路,性能已经很极致了!

网友F:
为什么不调谐高放是不能缺少的?
电阻为负载的不调谐高放的增益很低,我觉得没什么作用。
如果取消不调谐高放,磁棒天线直接接BF998的,效果会如何。
看双栅管的画法,似乎G2栅用于信号输入,G1栅用于本振。
G1和G2在性能上是有差别的。G2栅与漏极相邻,易受到漏极反馈的影响。
G2栅接本振线圈,G1栅接磁棒天线,更合理一些。
另外检波负载的一侧接在电源端,我认为会使低放受到电源噪声的影响,当然电池供电时影响可能不大。

如果低放的输入阻抗足够大,也可以使用我这种检波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调谐高放是不能缺少的?
电阻为负载的不调谐高放的增益很低,我觉得没什么作用。
如果取消不调谐 ...

老师说的对,在我看来,电阻高放就是阻抗变换,接晶体管可能还好,接场管分分钟是负增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老师说的对,在我看来,电阻高放就是阻抗变换,接晶体管可能还好,接场管分分钟是负增益。

是的,如果2SK596有作用的话,就是起到衰减的作用。磁棒天线直接接到BF998,对于具有两级中放的机子来说,整机增益就太大了,工作容易不稳定,对AGC电路也是负担。解决这个问题,磁棒天线可以抽头接入或者加一个圈数少的次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如果2SK596有作用的话,就是起到衰减的作用。磁棒天线直接接到BF998,对于具有两级中放的机子来说 ...

近日折腾锗管改硅管实验,锗管在山区距离发射台160公里左右的,只能听到沙沙声的(多台收音机包括收录机),改硅管后能听到电台声音但像蚂蚁叫!试试加一级阻容耦合的中放,感觉增益刚好够用略有余量,一级阻容耦合的高放应该还是有用的。你应该试试才知道。

网友H:
若简单地进行一下估算的话,高放级的增益只是比较低,大约3dB左右,而不是有的朋友说的那样是负增益。折合到三极管放大的话(因为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低,磁棒绕圈数比较小少的次级线圈),假定谐振线圈与基极线圈的匝数比为6:1的话,就相当于三极管放大增益是18.5dB。当然这里后面的998也是场管,同样是高输入阻抗,所以这级高放的增益贡献还是只有3dB.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若简单地进行一下估算的话,高放级的增益只是比较低,大约3dB左右,而不是有的朋友说的那样是负增益。折合 ...

大约3dB左右就够了,要是我改成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不用加这级中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约3dB左右就够了,要是我改成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不用加这级中放了?

3dB≈1.4倍,是否够只有靠你自己能判断。

网友I:
没有加一级中放时只能贴着喇叭听的,加了一级阻容中放后可以满功率输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有加一级中放时只能贴着喇叭听的,加了一级阻容中放后可以满功率输出了。

似乎3dB的增益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似乎3dB的增益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看看我加了一级阻容中放后大概可以增加多少db?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有加一级中放时只能贴着喇叭听的,加了一级阻容中放后可以满功率输出了。

满功率是多少?50mW?500mW?-3dB的功率只有一半,贴耳朵听的那声音能有25mW或者250mW,算您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看我加了一级阻容中放后大概可以增加多少db?

您所谓的满功率/贴耳朵功率之比的10倍对数值,就是增加的dB值。

网友:
引用 网友J:
满功率是多少?50mW?500mW?-3dB的功率只有一半,贴耳朵听的那声音能有25mW或者250mW,算您狠!

用一节锂电池供电的,音量开到最大,白天只能勉强听得到电台声的,加一级中放后可以有余量了,不用开到最大,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声音破了,也就是说满功率输出了。
刚开始是怕自激的,想加一级前置低放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满功率是多少?50mW?500mW?-3dB的功率只有一半,贴耳朵听的那声音能有25mW或者250mW,算您狠!

我们两都被忽悠了——还以为是加了3dB放大后的效果呢,其实他是自己加了一级中放的效果。谁知道他那级中放的增益是多少呢?呵呵。。。。我们都想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您所谓的满功率/贴耳朵功率之比的10倍对数值,就是增加的dB值。

也就是说这一级阻容中放大概有10倍的增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说这一级阻容中放大概有10倍的增益?

不要臆想好不好? 10倍是指功率比的对数的十倍,不是您放大的增益倍数。

您自己为什么不能测试一下两种不同情况下的输出功率或者电压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两都被忽悠了——还以为是加了3dB放大后的效果呢,其实他是自己加了一级中放的效果。谁知道他那级中 ...

中放有AGC自动增益控制的,确实很难估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们两都被忽悠了——还以为是加了3dB放大后的效果呢,其实他是自己加了一级中放的效果。谁知道他那级中 ...

一级中放的阻容耦合,增益少说也要20倍左右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中放有AGC自动增益控制的,确实很难估计的!

用得着考虑AGC吗?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要臆想好不好? 10倍是指功率比的对数的十倍,不是您放大的增益倍数。

您自己为什么不能测 ...

近期有空也玩玩收音机的,几十年没有玩了,以前白天能收到270公里的香港几个台的,现在旧的收音机连省台都没有中波台的,特意买了一台德劲DE393收音机作为参考,白天能收到几个省台的,只是沙沙声较大。就找了一大堆残机折腾。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用得着考虑AGC吗?想多了

晚上感觉也很正常的,还没有深入研究AGC的,AGC还是需要考虑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一级中放的阻容耦合,增益少说也要20倍左右了...

对耶,二十多dB呢,比3dB可大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晚上感觉也很正常的,还没有深入研究AGC的,AGC还是需要考虑的吧?

那你也可以测量检波输出电压,看看增加一级中放之前和之后的电压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的对数再乘以20,就是这级中放的增益了。

AGC仍然可以不予考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对耶,二十多dB呢,比3dB可大多了!

所有的想当然,都给DIY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所有的想当然,都给DIY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折腾的乐趣,乐此不彼!

网友:
都是老歌惹得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你也可以测量检波输出电压,看看增加一级中放之前和之后的电压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的对数再乘以20,就 ...

我只用喇叭的音量来衡量的,小声的弱台原来开的最大了还是很小声的,要是有非常好的自动增益控制的更好,弱台跟强台一样能有较大的音量,只是信噪比低一点,这样才是理想的收音机。哈哈!

网友:
加高放有3连可变更好提高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