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变电容可以作q表吗?

楼主(2019-05-11):
前几天在矿坛看到,立刻要了,现在在路上 各位大佬,看看,作q表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普通360P双联,容量偏小,测量范围会很窄,闲鱼上有500P的双联卖~

还是不错的,定片磁绝缘

网友B:
这个空气联性能不错的,两联并连容量达到480P左右,做Q表可以的。我就是用的这个空气联做的Q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双联我有两个,不是2x360,是2x240,两联并联480。

谢谢,前几天在交易区买的,30不邮,看到磁片,立刻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空气联性能不错的,两联并连容量达到480P左右,做Q表可以的。我就是用的这个空气联做的Q表。

就是准备做q表

网友:
最好选择镀银瓷轴500pf的

网友D:
这个是qbg-3上的空气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qbg-3上的空气联

谢谢前辈指点,看不出轴是磁的,好像铜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看不出轴是磁的,好像铜制

我说错了,这个是瓷绝缘支撑,不是瓷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看不出轴是磁的,好像铜制

参照一下吧,这个是高频q表上原装的。你选的这个也不错!就是容量小点,可以并联一个微调电容,微调电容也要选高q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照一下吧,这个是高频q表上原装的。你选的这个也不错!就是容量小点,可以并联一个微调电容,微调电容 ...

[请您推荐一种搞q电容,不胜感激

网友:
淘宝上有qbg-3高频q表上的这种,您搜空气可变电容。自己找吧。卖家不知道是q表上用的,现在卖50一只

网友(2019-09-12):
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