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表,直流电压档的问题

楼主(2019-05-11):
我的10表,测直流电压时不管哪一档,表针一直在待测数值那里左右摆动,过几秒后才慢慢停下来,比如说测20V的直流电压,表针就在20V刻度那里左右摆动,过一会就停下来了,测电阻,和交流电压没事,请高手告诉我是哪里的引起的故障,谢谢

网友:
刚看了一下我的10表,阻尼很好,没有这种现象,各档过摆一次后,回头即停。

网友:
分流电阻有坏的,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是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2019-06-15):
我的一个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只有直流电压和电流档无阻尼,最后发现也是电流测量回路中的一个分流电阻短路

网友:
检查一下分流电阻/阻尼回路是否有开路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