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也打理一台夏普777

楼主(2019-05-11):
淘了个大三七。
前边用家把502倒机器上了。
价格还算满意,看了论坛上各位高手打理的帖子,学习了不少知识。
今天周末开始拆了收拾一下,灰尘比较大,从拆机清理开始吧,毕竟每次都粘一手污渍也不行。

这是收到的样子,卖家用了一个巨大的纸箱。

打开包装,螺丝都没装,
螺丝和旋钮都在个塑料袋子里。

网友(2019-12-18):
引用 网友A:
换大马达轮,给马达加速。

改变带速复制磁带需要改变均衡电路时间常数,不然的话频响曲线不正常

网友(2021-02-28):
除了开关、电位器要清理外,我另加了一个12V变压器作为机芯工作电源,原变压器单独供给功放用,滤波电容加大点,高音电容换体积大点,原两个“重底音”喇叭换到左右,原位置重底音用新泡沫边<=20w喇叭代替,重底音输出电容换1500uf,处理后,效果好很多,有明显区别,另磁头代换最好找那种耐磨的,即整个接触面是黑色的。实际777是自己DIY效果变化最好一个,必竟内部空间大。

网友(2020-03-13):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如果靠轮橡胶面所剩还多且柔韧度还可以,应急清洗飞轮塑料摩擦面并用针仔细按划槽,不影响机器性能,效果立竿见影,如果靠轮橡胶圈磨损过于严重就只能换了

楼主(2019-05-20):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777. 17年的时候录音带还可以播放,后来就断掉了,整机有8.5新,个个微动开关,波段开关,完美 ...

你好 如果我判断故障点会这样做
一 只有收音机可以播并且有随音量变化的噗噗声。
二 转换到磁带模式,噗噗声是否还有并且随音量变化。
     如果有可能是功放问题,
     如果没有噗噗声,那就是收音部分故障。
三 转换到aux模式,外接音频试试,如果声音正常,那就确定功放正常而是收音部分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777. 17年的时候录音带还可以播放,后来就断掉了,整机有8.5新,个个微动开关,波段开关,完美 ...

先收音板输出接高阻耳机判断是收音板/功放级?多数是旁路电容容量减少,汽船/扑扑声,耦合电容 容量减少音轻/音质不好.最好每个电容拆下验证.外观再好不能代表电容就是好的,大多数电容换了有惊喜的.现在的日本金色的名牌高级大小电容体积差不多/有的还小点,换上去很养眼的,经过这样一换稳定性至少管20年吧?

网友:
不错的机器,就是两仓门铰链处设计太脆弱,,,

网友D:
清洗的真不错。但是用砂纸处理微动开关氧化层是饮鸠止渴式的打理方法,当时是立竿见影了但不出三个月半年老毛病马上就又犯。

楼主:
快递摔断了左边喇叭那个装饰条 还有一个内部的螺丝柱。总体来说还算损失不大。
里边比较新净
机芯有胶,不知道能不能清理干净。
机械混响器,插头有胶,这个应该是原始胶。
拆的插头做了几号。
摔短的螺丝柱
低音是704 还算新净
胶水都是倒这里了,污渍很严重,不过在网罩后边,影响不大

网友E:
777的机芯年头一久靠轮还是靠不住

楼主:
清洗后盖,
这个电源非常干净。比网上的看着多个塑料底板。
水洗一下,彻底清除使用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777的机芯年头一久靠轮还是靠不住

请问有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加装靠轮胶圈 是最好的办法   X宝搜一下 靠轮救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装靠轮胶圈 是最好的办法   X宝搜一下 靠轮救星

好的 谢谢老师

网友A:
三个插头不用做记号,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插头不用做记号,大小不一样

知道了
陈年污浊

网友F:
清洗完毕了吗?看看整容后的37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洗完毕了吗?看看整容后的37

慢慢来
刚洗了下舱门

网友G:
巨大工程,楼主有得忙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巨大工程,楼主有得忙活啦!

不急不急 慢慢来
网罩和洗干净的按钮旋钮

楼主:
洗了一下仓门阻尼器

楼主:
原始灰尘

网友D:
楼主,网罩生锈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网罩生锈如何处理?

你好 我这只有灰尘 没有生锈

如果生锈了 我想用砂纸打磨喷漆吧

网友:
多少钱得到的?

楼主:
几百块钱吧
个人感觉不错了

灰尘比较大

楼主:
开始清理机芯
把微动开关触点轻轻打磨掉氧化层

楼主:
机芯清理干净油污

楼主:
飞轮也洗干净先
主导轴上有两个塑料垫圈,注意不要丢失。

楼主:
机芯清理结束,安装起来有异响。
通过比对,是上家更换了靠轮胶圈。尺寸太大了,使得靠轮不能完全脱离主轮。
上边的是正常机芯靠轮。下边的是尺寸大了的靠轮。
放一起不对比。

楼主:
粘上后盖脱落的胶布。

网友H:
夏普GF777机芯的靠轮不容易老化,快进快倒无力不需要更换靠轮,飞轮前面有个尼龙轮子,用刀片沿着原齿划出痕迹,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夏普GF777机芯的靠轮不容易老化,快进快倒无力不需要更换靠轮,飞轮前面有个尼龙轮子,用刀片沿着原齿划出 ...

学习了 谢谢
看看清理干净的样子

楼主:
电源开关非常干净

楼主:
塑料件和按键也不错

网友:
打理得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洗的真不错。但是用砂纸处理微动开关氧化层是饮鸠止渴式的打理方法,当时是立竿见影了但不出三个月半年老 ...

的确如此

机芯清理结束

网友A:
这台机没有改过快速录音,这个价格能得到这台机,非常有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没有改过快速录音,这个价格能得到这台机,非常有值得。

请问 咋改快速录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咋改快速录音?

换大马达轮,给马达加速。

网友I:
楼主能否告知一下,夏普777的功放块型号,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告知一下,夏普777的功放块型号,先谢了。

你好 回去拍照片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马达轮,给马达加速。

那这样一盘卡带也录不了几分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告知一下,夏普777的功放块型号,先谢了。

HA1392,功放块,两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一盘卡带也录不了几分钟了

也没有那么快,记得是1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告知一下,夏普777的功放块型号,先谢了。

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那么快,记得是10多分钟。

那得不停的换带子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得不停的换带子听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录录音带是一种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录录音带是一种职业。

明白了 为了提高效率

收带无力是这个收带轮下边的摩擦力下降,时间长了这个轮子的缝已经被油污填平从而失去摩擦力。
拆下来洗干净即可。

网友H:
机子在哪里淘的?我也想买台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子在哪里淘的?我也想买台来玩玩。

好难找到价格合适的 慢慢找呗
有动手能力建议买老机,可以避免拼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HA1392,功放块,两块。

谢了

楼主:
喇叭美化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告知一下,夏普777的功放块型号,先谢了。

日立HA1392,俩块,

楼主:
机芯清理结束了
看看效果还不错

网友:
很不错,舍得用料,白色的都是尼龙塑料,很牢固。

网友C:
最好把所有电解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所有电解电容全部换了.

应该没必要 ,你换新的不见得干上原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应该没必要 ,你换新的不见得干上原装的

电容的寿命是多少? 777机起码40年有吧,我打理过几台录音效果不好,按容量全部换了,再把可变电阻位置看好,不能乱动,也换了.录音恢复正常,收音部分中周里电容也要换的,这些换了基本就正常了.原装的就是中看不中用的.能响的正常的机几乎没有的事.喜欢原装的就只有做摆设了.电容最长寿命只有15---18年,还不算库存期.电阻变质没有这么严重,碳膜电阻更不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电容的寿命是多少? 777机起码40年有吧,我打理过几台录音效果不好,按容量全部换了,再把可变电阻位置看好, ...

我玩777起码有十台吧,电机皮带现都还有几条,那机修起太累了,现在的日本高级小电容很不错的(几元/只),比原装的好几条街.拆下来的电容容量减半的/几乎没有容量的很多 难怪性能不好.不要相信/迷信原装的.原装的机是无引脚的贴焊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777起码有十台吧,电机皮带现都还有几条,那机修起太累了,现在的日本高级小电容很不错的(几元/只),比原 ...

请问一下
我看很多人把输出电容换成2000uf。不知道有啥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我看很多人把输出电容换成2000uf。不知道有啥改变?

这个小日本是设计好了的分频电容,加大没有好处的.音箱里分频器按喇叭性能设计的,胡乱加大的效果你自己去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我看很多人把输出电容换成2000uf。不知道有啥改变?

啥用都没有,不信你试试,还有加大电源的滤波电容,厂家早设计好了,就是有些人盲目的炒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芯清理结束了
看看效果还不错

那是相当不错,请问,都使啥清洁剂清理的?太干净了,机械部分上啥油?

楼主:
拿个镊子夹一小块清洁棉
慢慢擦
润滑用的这个

网友J:
尼龙之间,塑料之间不用润滑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尼龙之间,塑料之间不用润滑脂吧?

我是看原来有没有
如果原来的位置有就加上
原来没有润滑剂的位置就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原来有没有
如果原来的位置有就加上
原来没有润滑剂的位置就不用

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玩777起码有十台吧,电机皮带现都还有几条,那机修起太累了,现在的日本高级小电容很不错的(几元/只),比原 ...

我也有一台777. 17年的时候录音带还可以播放,后来就断掉了,整机有8.5新,个个微动开关,波段开关,完美无瑕,音量电位器,音调电位器,平衡电位器,完美如初,收音非常好,可是,
2019年初,发现在收音的时候,有噗噗的气船声音,每秒一次,随着音量加大而加大,虽然磁带不转,但是在播放磁带的时候,也有这种声音,证明故障出在功放通道,这位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我个人猜想是电解电容器变成劣质,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求教了谢谢,,

网友:
喇叭很新 整体看不错

网友:
今天开始也打理一台夏普777,好帖。图文并茂。

楼主:
买了原装型号磁头
换掉上家使用的666磁头

网友:
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细心和耐力。期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原装型号磁头
换掉上家使用的666磁头

我认为是假的,我记得原装磁头没有印SHARP,我有没有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假的,我记得原装磁头没有印SHARP,我有没有记错了?

原装真的有字的
因为我还有一个机芯配件 上边就是这样的
放音是0060af 录放音是0089af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芯清理结束,安装起来有异响。
通过比对,是上家更换了靠轮胶圈。尺寸太大了,使得靠轮不能完全脱离主轮 ...

这种靠轮胶圈不用换新的,拆下来翻过来(里面和外面),反起装回去,与新的一样.我就是这样搞的.这个功能前后进/倒带影响很大,带进/倒整齐与 否就是这靠轮胶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靠轮胶圈不用换新的,拆下来翻过来(里面和外面),反起装回去,与新的一样.我就是这样搞的.这个功能前后 ...

快进、快倒橡胶靠轮极少有损坏的,快进倒带无力,将飞轮下方的尼龙靠轮用锋利的刀片沿靠轮轴向划出痕迹增加摩擦,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收音板输出接高阻耳机判断是收音板/功放级?多数是旁路电容容量减少,汽船/扑扑声,耦合电容 容量减少音轻 ...

谢谢这位先生的解答,
收音有气船的噗噗声,
录音磁带档位也有气船的噗噗声,
我目前使用外部输入,也有气船的噗噗声,
所有的气船噗噗声它会随着音量的加大而加大,如果所有的音量分10档的话,正常的放音有7分响亮,气喘的噗噗声有三分响亮,回答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果我判断故障点会这样做
一 只有收音机可以播并且有随音量变化的噗噗声。
二 转换到磁带模式, ...

谢谢这位先生的解答,
收音有气船的噗噗声,
录音磁带档位也有气船的噗噗声,
我目前使用外部输入,也有气船的噗噗声,
所有的气船噗噗声它会随着音量的加大而加大,如果所有的音量分10档的话,正常的放音有7分响亮,气喘的噗噗声有三分响亮,回答完毕,

感觉还是电容器在作祟,

楼主:
今天继续
换磁头
这是机芯备件和原封磁头。

楼主:
新买的磁头和拆下来的666头

楼主:
机芯背部这个塑料件已经开裂
用强力胶粘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继续
换磁头
这是机芯备件和原封磁头。

这个胶圈也可以反过来用,胶的质量再好也要磨损的.反装和新的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胶圈也可以反过来用,胶的质量再好也要磨损的.反装和新的没有区别.

收带无力我是这样解决的
这个靠轮清洗干净,尤其是黑色的胶圈,洗净晾干。
收带轮拆下来和上边轮接触的位置也清洗干净,主要是长期积攒的油污。
然后装上收带有力。

网友K:
和您一样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和您一样的机器

网友:
打理得真仔细,期待清理后的整机工作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芯清理结束了
看看效果还不错

磁带机芯清理完了,顺便齿轮及滑动部分润滑脂伺候

网友:
又是一个高手出现了。偶碰到这机器都没敢去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L:
777里的1392是BTL线路,没有输出电容的

夏普777不是BTL线路,虽然是二块HA1392,但是分开工作的,一块是中间低音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指教,看过资料,也许是我记错了

不客气,维修收录机都是30年以前的事,记错是正常的。

网友:
麻烦,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可惜不敢动

网友(2019-06-19):
请问,喇叭是怎么美化的?

网友(2019-08-02):
谢谢大作拜读,我也正在打理夏普777,你的经验我也同样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