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S9901十波段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9-05-11):
泉州市河市电教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泉声牌(CHUAN SHENG)QS9901型
十波段学习机
如下图

谢谢!!!

楼主:
楼上的图看不到,重新发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图看不到,重新发一遍。

这种仿造机看看芯片就能找到差不多的资料。见过一台标KK9、收听效果极差的机器,打开一看——假9波段。

网友:
太过份了......

楼主:
什么太过份了?
造假?

楼主:
芯片是:CXA1691BM

网友(2020-06-01):
楼主拆机发内部图看看,这个好像有音频接收

网友:
这个机子与KK-9的电路应该相同吧,芯片都是CXA1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