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负片做感光PCB恐怕不行吧?

楼主(2019-05-12):
第一次尝试用感光做PCB板,用菲林纸在喷墨打印机里打出来的负片不够黑,这是纸的问题还打印机的问题?

迎着光看到的负片

AD9输出的负片文件

PCB文件

网友A:
这菲纸怎么没有透光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菲纸怎么没有透光的感觉

没有玻璃那么透跟一般塑料片通透度差不多,没有用过不知道菲林纸通透到底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玻璃那么透跟一般塑料片通透度差不多,没有用过不知道菲林纸通透到底有多大

控制一下曝光时间应该没事

网友B:
可能是墨水不行,要换可打印胶片的墨水,我用的是《百度西E3000特黑制版墨水菲林胶片X光胶片专用墨水 》效果很好。

网友C:
负片黑线条部分是有些透光的,它与无色透光的比例在PCB上感光之后,反差会大大增强,控制好曝光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墨水不行,要换可打印胶片的墨水,我用的是《百度西E3000特黑制版墨水菲林胶片X光胶片专用墨水 》效果 ...

多谢推荐,我打印两片叠起来用,也可以暂时解决黑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片黑线条部分是有些透光的,它与无色透光的比例在PCB上感光之后,反差会大大增强,控制好曝光时间就可以 ...

我打印两片叠起来用,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恵普绘图仪,绘图笔使用国产英雄牌针管绘图笔,笔内灌一得阁墨汁,在毛面绘图瞙上绘出的pcb图完全可替 ...

买个绘图仪就光做个PCB感觉划不来

网友E:
不光是不够黑,还颗粒状,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看我的帖子《打印胶片哪种型号的激光打印机效果好?》最后基本上解决了。十三麻子回复的专业,然而被禁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6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光是不够黑,还颗粒状,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看我的帖子《打印胶片哪种型号的激光打印机效果好?》最后基 ...

大概看了一下你的帖子,我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打印两张负片叠起来用,验证过这个方法可以。有人说喷墨打印菲林比激光好,有人说激光打印机比喷墨的好,到底那种好要自己验证才可靠。卖制作PCB套件店主给我的激光打印的菲林样品,黑度很好几乎不透光,墨迹均匀没有像喷墨打印出来有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弄个pcb搞玩耍,俺当年天天做pcb是找飯喫,所以俺舍得买绘图仪。

性质不一样,一个是玩,一个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