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点收录机通病疑惑

楼主(2019-05-12):
    陆陆续续接触了夏普780 800 700 qt38 松下C45 三洋w19等 ,发现一些常见通病。归类下,欢迎来答疑!
    第一:左右声道大小不一,往往是一边正常一边偏小发闷,两个机芯可以都有此病,程度不一罢了,也可以一个机芯正常,另一个有此问题。收音和AUX输入则是正常声音大小,不偏。总结还是功放板问题,不知道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接触不良之类还好,就怕电路出问题。通常这种情况,一般老师傅建议首先全面打理清洗各功能转换切换开关。如果解决不了,想必是电路的毛病了。
    第二:收音问题,调到最好状态还是有杂音。手摸天线或旋钮之类的就清晰,之前坛友给出了答案及解决办法,只不过新手还是不好下手。感觉这也是通病。
    第三:在不放磁带不收音,也就是只通电不动作的情况下,仔细听,某一个声道会有“砰砰砰”好似电机转动的声音。这点不清楚原因。而且调大音量,这种“转动”声音还会加大,甚至还会伴有可以影响音质的轰轰杂音。假设左侧是正常无杂音的,把声道平衡器调在左边,没有杂音。调到中间或者右侧,就有这种“转动”的轰轰杂音。且中间位置和右侧,杂音量一样大。
   最后,补充个不是通病的问题,收音声音和aux输入播放声音小,分别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9-11-10):
怎么没人说磁带的问题呢,发现很多磁带左右声道音质差别很明显的。

网友A(2019-05-12):
第一 最大可能是电位器问题
第二 要更换收音部分的中周电容
第三 没遇到过 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 最大可能是电位器问题
第二 要更换收音部分的中周电容
第三 没遇到过 不清楚

如果电位器问题的话,收音应该也会一边大一边小啊。但是我遇到的都是收音的两声道都是正常的音量大小,不偏。

网友:
我的777机器也是AUX输入声音小,看了一下应该是衰减电阻设计不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电位器问题的话,收音应该也会一边大一边小啊。但是我遇到的都是收音的两声道都是正常的音量大小,不 ...

磁头单边磨损或者方位角不对,俯仰角也不正确,磁头均衡放大器两边增益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头单边磨损或者方位角不对,俯仰角也不正确,磁头均衡放大器两边增益不一致!

那么发出“砰砰”的声音,好似有东西转动一样,是啥情况。其他机型我也遇到过。

网友C(2019-11-07):
收音用手摸才清晰的,可以买块肉挂天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用手摸才清晰的,可以买块肉挂天线上

现在只有土豪才能够买肉

网友:
第三个问题可能是电脑干扰(录音机放置在电脑桌上),前一段一台GF7474收录机出现过,还上网求过电路图。

网友:
夏普录音机,立体声的机器习惯在低放级设置一放大电路(集成块),包含低频放大和静音功能,该集成块损坏后就会出现某一声道无声,或音轻,或干脆无声的故障。应重点检查。

网友:
我处理的方法是,先对调音量电位器之前的左右声道输入端试一下,不行的话对调音量电位器之后的左右声道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