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压

楼主(2019-05-13):
现在的市电偏高,如何降低电压

网友A:
怎么调我不说,我先说说怎么问【现在的市电偏高,如何降低电压】,
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就会这样问:我的居住地市电电压偏高,请问哪问朋友(老师)有什么可行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
高多少呢?这个从个人家里单独做,成本和可靠性的性价比真不咋滴!

网友:
打电话给供电局啊!一般都会调低的!

网友B:
是不是电压高电表跑的快呀

网友:
电压在电器的工作范围内就不要紧。

关键是稳定,稍高稍低都不要紧,影响不大。不稳才操蛋。

网友C:
要看高多少?一般供电部门可以调整小区电力变压器高压侧的调整开关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调我不说,我先说说怎么问【现在的市电偏高,如何降低电压】,
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就会这样问:我的居住 ...

我都以为是血压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压高电表跑的快呀

家里现在电压235v比以前高了十几伏,还是那些家用电器观察电表走的快了。

网友:
不超过220V的﹢7﹣10 就是合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压高电表跑的快呀

对开关电源影响不大,对模拟电源和铁芯变压器可以增大功耗,还减少寿命,故障率大增,一些电器频繁损坏不光是厂家偷工减料,电压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长期待机的电器,增加的功耗对家庭来说不多,但对全国来说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而且总是拿供电末端说事,我家在用电高峰都是230v-240V左右,没办法,能改的电器改了,不好改的加开关完全断电,准备有空了加个稳压器降压试试用电量是不是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开关电源影响不大,对模拟电源和铁芯变压器可以增大功耗,还减少寿命,故障率大增,一些电器频繁损坏不光 ...

可以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我及周边地区也是电压240伏,有时250伏,对老式变压器电器真是考验,是不是现在电力过剩啊

网友E: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仪表测量的电压.
现在标准电压范围是220+7-10, 也就是说在 198V 到 235.4V 之间都算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调我不说,我先说说怎么问【现在的市电偏高,如何降低电压】,
如果我问这个问题就会这样问:我的居住 ...

语言艺术,我的弱点

网友F:
买一个以前电冰箱用的那种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仪表测量的电压.
现在标准电压范围是220+7-10, 也就是说在 198V 到 235.4V 之间都算合格 ...

普通的万用表量的,希望偏低点,但是都是偏高

网友G:
买一套大功率在线式双变换ups  保证电压不超过220+-百分之一

网友E:
现在用开关电源的电器占大多数,基本属于恒功率负载, 用电与电压关系不大。 即便是热水器这样的电阻负载,电压提高虽然功率增大,但是有控温装置,最终耗电还是相同的。当然如果超标过多会引起白炽灯寿命的缩短。这倒是需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一套大功率在线式双变换ups  保证电压不超过220+-百分之一

家里用成本高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用开关电源的电器占大多数,基本属于恒功率负载, 用电与电压关系不大。 即便是热水器这样的电阻负载, ...

电压高寿命短,还容易出问题,
特别对音响不好.

网友(2019-09-16):
引用 网友C:
要看高多少?一般供电部门可以调整小区电力变压器高压侧的调整开关来解决~!

226-228v,是不是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一套大功率在线式双变换ups  保证电压不超过220+-百分之一

双变换,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以前电冰箱用的那种稳压器

稳压器的效率一般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开关电源影响不大,对模拟电源和铁芯变压器可以增大功耗,还减少寿命,故障率大增,一些电器频繁损坏不光 ...

在用电高峰都是230v-240V左右,为何用电高峰电压要升高?是电力局控制变压器,提升电压么?为何要这么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对开关电源影响不大,对模拟电源和铁芯变压器可以增大功耗,还减少寿命,故障率大增,一些电器频繁损坏不光 ...

对模拟电源和铁芯变压器可以增大功耗,还减少寿命,故障率大增

你说的模拟电源有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以前电冰箱用的那种稳压器

你家里平时还用稳压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对模拟电源和铁芯变压器可以增大功耗,还减少寿命,故障率大增

你说的模拟电源有哪些呢?

现在很多长待机电器还是用的铁芯变压器+78系列稳压电路,市电电压越高耗电越大,一家一个月多耗个一度两度,全国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现在很多长待机电器还是用的铁芯变压器+78系列稳压电路,市电电压越高耗电越大,一家一个月多耗个一度两度, ...

铁芯变压器+78系列稳压电路,市电电压越高耗电越大
你的意思,市电越高,电源效率越低?
有什么办法提高电源效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铁芯变压器+78系列稳压电路,市电电压越高耗电越大
你的意思,市电越高,电源效率越低?
有什么办法提 ...

开关电源或者DC-DC都可以提高效率,但长期稳定性和抗冲击不如老变压器

网友I:
峰值和负载问题吧,,关系不大,,要么自己弄个变压器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或者DC-DC都可以提高效率,但长期稳定性和抗冲击不如老变压器

抗冲击主要是激波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峰值和负载问题吧,,关系不大,,要么自己弄个变压器玩玩

自己弄个变压器玩玩,自己绕一个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了给供电末端有足够的电压,用电高峰变电站得提高一点电压供电,近变电站的变压器电压偏高,现在这种现 ...

万用表测试电压226V,问题大不?

网友:
如果真的要降低电压,找一个220/12伏的电源变压器,接成自耦变压器.就可降低12伏多点的电压.变压器的容量 [VA],只要大于用电电流A乘12V.

网友:
我记家用电器的电压范围一般是+_10%都视为正常,现在的数字电源好多可以工作在最低110V,最高一般240V,要是因为电压高低导致电器损坏可以要求电业局赔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弄个变压器玩玩,自己绕一个么?

买一个的话我也会统一的

网友:
以前好像国家有个标准家庭民用电压220伏正负10%属于正常范围,不知现在还是这个标准吗?

网友:
我们这边的233V刚才量过,福禄克15B。电压高了电器故障率就高了,以前的黑白电视机烧保险

网友K:
开关电源的,直流变频的,恒流LED的,问题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关电源的,直流变频的,恒流LED的,问题都不大

谢了,我问的是220v偏高如何稳定在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问的是220v偏高如何稳定在220v

如果一直耿耿于怀,那就买个自动稳压器,用那种自耦变压器带碳刷自动调整的,别买那种继电器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