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灯夜战 打理一台葵花收音机

楼主(2019-05-13):
前些天在本坛,一位仁兄那里收来几部旧机,其中有这个葵花,
到手机子不响,一点声音也没有,
于是下班吃完晚饭,挑灯夜战,开始安心打理,人生中只有这个时间感觉美好。

外观很破旧,后盖盖不严,
首先,拆开机芯板子检查,发现板子上有很多焊痕,还有好几根飞线,脏乱不堪,可能被修过多次了。

整机无声,拿镊子碰各个管子也没什么反映。

测整机电阻,觉得正常范围, 测整机电流,不到10毫安, 似乎也还可以,稍微小点。

用音频信号注入到电位器上, 无声,调大注入幅度,只有信号通断时有一点咔咔声, 观察发现板子上少了一只功放管,

于是把另一只也拆下来,找了两只3AX31换上,

再次注入信号实验,还是无声,进一步检查,发现输入变压器不通,拆下检测,初次级都断线,头大了,

手头没有现成的,又不想绕,于是干脆找一只小收音机上的小变压器先换上。

把大牛换成小牛,感觉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难为这小牛了,
再次用镊子碰各管子,前置低放,功放都有反映声音,  注入信号,确认功放已正常,

可是还是没有电台声,还有毛病。继续查

用镊子碰前级各管子,不太好判断, 于是用信号发生器,调好465K调幅,各级检查,

发现一中放有问题, 经具体检查,发现一中放管子 有问题,BE间电压不正常,是只3DG管, 拆下检查确定完蛋了,BE间开路。

于是找一只同型号的管子换上,开机,立马响起来。

一陈成就感悠然而生,很有快感。

最后再进行一次统调,收工了,

一看表,已经过了午夜了, 得到了满足之后上床睡觉。

这个机子总结起来出现的问题还是挺多的:
1.壳子不严,固定后盖的桩子不是原装
2.少一只功放管
3.变压器断线
4.中放管烧毁
5.喇叭前的格板断裂,造成声大就共振杂音
6.其他小毛病。

楼主(2020-06-05):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另外这个收音机坏成这样也不容易

就是享受一下维修过程,实际上修好了就放抽屉吃灰了。

网友(2019-05-13):
将整个维修过程记录下来,挺好。

网友:
活干的细致,一看就是老司机

网友:
有详细维修过程。好评!

网友:
工匠精神!赞

网友:
干得漂亮!得到了满足

网友:
一次修理收音机故障的成功范例!值得推荐!

网友B:
好安逸啊,有自己的工作室,我的收藏器材全被老婆清理了,手头的坏机子还没有机会修啊。到时 多向你请教。

楼主:
有信号发生器果然维修起来很容易,统调起来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安逸啊,有自己的工作室,我的收藏器材全被老婆清理了,手头的坏机子还没有机会修啊。到时 多向你请教。

老婆这种东西历来是跟收音机对着干的,我也被老婆摔过机子,有一天我看论坛里有个人,他的坏机子都是让老婆帮他修,当时我那个羡慕嫉妒恨啊,哪找的那样的老婆呢

网友C:
你好,怎么使用信号发生器,注入音频信号是不是要两根线?我刚入手2465学生信号发生器,还不会应用到收音机上

网友:
好贴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维修过程清晰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怎么使用信号发生器,注入音频信号是不是要两根线?我刚入手2465学生信号发生器,还不会应用到收音机 ...

我的也是2465发生器,当初在论坛收的,有故障自己打理了一下,还为它买了个示波器。
注入音频信号的话是用发生器的低频输出端,注入收音机的电位器中点,或具体注入推动级基极,或功放级输入变压器初级,总之看你要测哪级。当然地线要接好,不接就调大信号幅度。

高频的测试是用发生器的高频输出端加上调幅信号,注入到变频级,或中放级或检波级来检测故障。

统调收音机是,把发生器调到465处加调幅信号,从收音机输入端进去,或输入到具体某级管子的基极即可。

网友D(2020-06-05):
手头有台葵花两波段的,还带有原装皮套一个,目前问题是有调台沙声或者有台类似的提示声,但是没能收到具体的台...
你收了吧

网友A:
楼主厉害,另外这个收音机坏成这样也不容易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处理方法得当,赞一个。

网友:
看了维修过程,比较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台葵花两波段的,还带有原装皮套一个,目前问题是有调台沙声或者有台类似的提示声,但是没能收到具体 ...

不缺件就好修

网友:
不缺,没维修过,我只记得是装电池的地方用胶加固了而已。
回头拆开拍照看看就知道。

网友E:
我最近也玩收音机,找的都是废品里的的板子,有完整的也有被砸坏的,我用示波器测中周时干扰,具体怎么用示波器测中周能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玩收音机,找的都是废品里的的板子,有完整的也有被砸坏的,我用示波器测中周时干扰,具体怎么用示 ...

一般都是用扫频仪测中周,示波器的话应该要配合信号发生器吧。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很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