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9低频响应不足 如何解决 用的是海版6j9推2a3电路

楼主(2019-05-13):
(图片)

网友A:
从两张示波器的图形上只能看到用6J9的增益较高,看不出跟低频不足有什么关系,而且1KHz也算不上低频了。
影响低频的主要原因是输出牛初级的电感量以及耦合电容跟栅极电阻的配合上,跟前级电压放大的管子关系很小。

楼主:
帘栅极每声道各自用了一只wy4p稳压管在152v-155v之间 6J1用的是电阻加电容降压至120v 低频明显比6J9好点

网友B:
可能是哪里没做好或者元件不良,我用版版的这个图移花接木,做了个6J9推6P12P接三单端,开环测试参数已经很不错了

先检查一下输出牛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哪里没做好或者元件不良,我用版版的这个图移花接木,做了个6J9推6P12P接三单端,开环测试参数已经很 ...

波形从前级测得 未经过后级输出牛的 试了用电阻给帘栅电压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两张示波器的图形上只能看到用6J9的增益较高,看不出跟低频不足有什么关系,而且1KHz也算不上低频了。
...

100Hz波形如下 斜度很大 前后沿电压落差10v

楼主:
100Hz波形前级波形 耦合电容0.22uf 斜度很大 前后沿电压落差很大

网友A:
100K的栅极电阻换到200K再看看波形听听低频是否有改善。

网友B:
还有就是6J9工作点复核一下是否正确,元件是否良好,尤其是电容和电子管本身,替换一下再测

可以明确告诉你这图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6J9工作点复核一下是否正确,元件是否良好,尤其是电容和电子管本身,替换一下再测

可 ...

阴极电容加到330uf 屏极电容加到200uf 阴极电压1.5v 帘压151v 屏压134v 各指标正常 测试4只6米9 2只6j9 结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阴极电容加到330uf 屏极电容加到200uf 阴极电压1.5v 帘压151v 屏压134v 各指标正常 测试4只6米9 2只6j9  ...

那就不太清楚了,我做的时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K的栅极电阻换到200K再看看波形听听低频是否有改善。

  直热功率管,栅阴电阻100K为一个限制,不宜再增大阻值,否则管内残余气体有可能产生噪声;旁热式管,可以增加到500K极限,但最好低于300K。

正如您上面回帖所言,从波形图中,并未明显看出9比1就像楼主说的衰减低频。 耦合电容 本身特性“通交隔直”,所以也不会让低频信号畅通无阻。

6J9的增益要高于6J1,推动2A3用9还有负反馈的余量,如果用1,就显得捉襟见肘。 但并没有抬9抑1的意思。

楼主这情况,两个解决之道,如果想让100HZ以下的低频信号通行,阴极电容330μ是不够的,增大到1000μ,耦合电容增加到1μ。 或者就是既然认为6J1好,用之即可。

网友C:
输出牛的初级,电感量够么?很多绕牛者只注意减少初级的直流电阻,牺牲了电感量这个重要的指标。

网友:
我赞同海版老师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牛的初级,电感量够么?很多绕牛者只注意减少初级的直流电阻,牺牲了电感量这个重要的指标。

牛订制的电感11H非晶态 目前波形是前级测得的 1K方波后沿下斜

网友:
       用6J9是高夸导管,以便提高电压增益。电路中阴极电容已经用到220没各,交连电容用到0.22没各,已经很大了再增大对低音不会有所变化,就无意义了。也就是Г这样的函数。低音丰满与否主要因素是输出变压器要有足够的电感量。人们的听觉对低音较迟钝,对高音较敏感,这就出现等响度电路以及对音箱的低音单元分配更大的功率。你感到低音欠佳,可以从提升低音电路,以及适度衰减高音电路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订制的电感11H非晶态 目前波形是前级测得的 1K方波后沿下斜

输出变压器才是影响音质的关键,测波形就要看输出变压器次级的波形,看来你的问题不在前级,而在功放,特别是输出变压器。

网友:
功放管的栅极电阻最大值与工况有关,固定偏压与自给偏压有很大区别,《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给出资料,2A3在固定偏压时其栅极电阻最不能超过47K,自给偏压时不能超过500K.

网友:
楼主感觉低音不足不妨试试提升电路。

楼主:
谢谢多位老师的热心解答 栅极电阻取大对低频是有提升 现在波形如下

楼主:
海版的质疑没错6j1低频确实好不了多少 用电压做了个百份比来对比 6j1 2.98% 6j9 3% 6j1只是临时搭出来做对比

楼主:
我人生的第二台机 自己知识薄弱 把难度设得太高了 14年开始准备至今还未能出声  材料大部份用工业垃圾 自制绕线机 真空浸漆罐 电牛96*60白片380-280-0-280-380 正反绕电阻误差0.2欧 灯丝牛96*50通吃大部分电了管 输出牛订制 自己也绕过指标跟不上放弃 扼流圈购买性价比高 管座用了一块单面覆铜PCB板安装方便还能做减震屏蔽灯丝走线 作为一个大工厂电工硬件加工不是问题 最大花费是输出牛与功率管1K内 期待的不是声音 而是一直在享受着过程 在此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

网友:
精益求精非常认真的制作,敬佩!

网友:
楼主做的很认真,向楼主学习。

网友D:
这个电路我做过了,6J9推2A3,增益低,后改12Au7两级推2A3,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我做过了,6J9推2A3,增益低,后改12Au7两级推2A3,才行。

1k方波能输出42V VPP

网友E:
2A3单端要搞出像样的低频,箱子和环境比功放重要。

如果没有前级的话,加个前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A3单端要搞出像样的低频,箱子和环境比功放重要。

如果没有前级的话,加个前级就好了

你是说加前级做调音吗?

网友F:
6J9属于偏亮型的管子声音取向就这样了输出牛电感量过大造成低频拖尾高频暗淡有质无感,换成6J5其他什么都不换保证你低频提升一个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6J9属于偏亮型的管子声音取向就这样了输出牛电感量过大造成低频拖尾高频暗淡有质无感,换成6J5其他什么都不 ...

6j5可以一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加前级做调音吗?

我的意思是驱动不足